[Other] crucial MX500 500G拆

楼主(2019-08-25):
中午京东送到的
买他是因为原先一直用128g的i-FlashDisk瞬盘 mlc颗粒
下面也拆一下

下面拆mx500 顺带简单暴力优化一下散热

这边的05有点慌张啊,啥意思?
最后主体镇楼

楼主:
温度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夸张.旧盘分区对拷的时候,我摸着一点温度都没有....后面50度是跑assd的时候的最高温度.正常使用35度 室温27-28  之前担心放笔记本温度问题,还买了这种散热片,还没到,看来是用不到了

网友:
没事,一时半会还歇菜不了,主要看写入量多少,有重映射的最多就是重新开盘,容量降低一点,直到所有区块都寿命耗尽

网友:
那个10是临界值,你可以理解成门限数值,真正的有效参数(DATA)在原始值那,数值不超过临限界值都正常(楼主这块盘这两项数据都是0)
crystaldiskinfo之类的软件格式都是这样的,又有数值又有英文可能不好阅读,换HD Tune看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05不是正常的么?慌张啥?

网友A:
JMF667有工具可以看平均坏块和平均块的PE次数,还有平均差距多少都有,可以参考寿命

网友:
公主很漂亮 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wlop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F667有工具可以看平均坏块和平均块的PE次数,还有平均差距多少都有,可以参考寿命 ...

瞬盘的寿命还有8年的样子,就是容量不够了,可惜现在的瞬盘也随波逐流,做不出好盘了,后面买了几次,都退了

网友:
05的原始值是0你在瞎担心什么,那个是阈值,你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夸张.旧盘分区对拷的时候,我摸着一点温度都没有....后面50度是跑assd的时候的最 ...

2.5寸盘一般不用担心温度过高,主板上那种msata和nvme固态,才会有温度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