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100w投光灯并简单改造

楼主(2019-08-25):
9.9拍的号称50w投光灯,收到100w的,有点惊喜

商品详情介绍是IC恒流智能驱动,通电感觉亮度不足——拆,灯板周边贴双面胶纸,胶纸下有供电的焊点,没有更粗糙的了,电死人的节奏…
阻容限流,包了层薄皮连个盒子都不舍得用

号称防水6级,不知道6级是啥级别反正连个防水头都不舍得用,换一个防水头吧

灯板本来想加点导热脂的,撒掉胶布后发现灯板用一点704粘在外壳,就不去加了,用特氟龙胶布贴一下,改善下安全

网友A:
阻容降压能做到100W?这货最多20W,电流跟不上,想要正常使用的话还是要换套好点的恒流源的

网友B:
180颗,0.5W一颗,接近100W,没有必要换恒流源,电压不高寿命也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能做到100W?这货最多20W,电流跟不上,想要正常使用的话还是要换套好点的恒流源的 ...

改恒流提高亮度,但这货散热跟不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恒流提高亮度,但这货散热跟不上啊

散热肯定得改,100W的灯被动散热的话最差也要1cm厚的铝板再+鳍片吧,主动散热的话就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颗,0.5W一颗,接近100W,没有必要换恒流源,电压不高寿命也很长。

阻容不频繁开关寿命应该没问题,就是亮度不太够。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肯定得改,100W的灯被动散热的话最差也要1cm厚的铝板再+鳍片吧,主动散热的话就另算了 ...

是的,但那样就要大动干戈了,凑合用吧

网友:
我觉得能用就好,大概20W最大功率,实际能到15W算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那样就要大动干戈了,凑合用吧

其实也不麻烦,直接找个老一点的AMD的cpu散热器,往灯芯上一装,完美

网友C:
竟然用阻容的太坑爹了,不撕开胶布看看CBB电容多大?

网友:
20W已经给足面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80颗,0.5W一颗,接近100W,没有必要换恒流源,电压不高寿命也很长。

1μF≈70mA
180粒=180*3V=540V供电电压,不对重算 180/2=90*3=270V,这样RC供电差不多。
那么供电电容需要270V/100W=0.27A
0.27A/0.07A=3.85μF≈4μF。
图里那个电容的尺寸,看起来不像是4μF电容哪,大概是1.5~2μF的样子。
那么就是0.07A*2=0.14A
310V(220V整流峰值)*0.14A=43.4W
理想最大功率不会超过43W。即LED压降正好=整流电压时。
而如果是270V*0.14A=37.8W。
大概实际有功功率应该在38W左右(按电容2μF计算,实际电容可能更小)。

网友:
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μF≈70mA
180粒=180*3V=540V供电电压,不对重算 180/2=90*3=270V,这样RC供电差不多。
那么供电电容需 ...

分析的很仔细,如果是两并90串效率应该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阻容的太坑爹了,不撕开胶布看看CBB电容多大?

太麻烦了,有空撕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麻烦,直接找个老一点的AMD的cpu散热器,往灯芯上一装,完美

还要背部开个大方孔

网友(2020-07-03):
这做工,不敢用在室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