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个软路由12V工业电源,看到此电源后脑瓜子嗡嗡的

楼主(2019-08-25):
花100块在某鱼赌了个6口千兆软路由,卖家说不通电,没拆过,然后就被我买回来了
今天收到后拆开看了看板子没被动过,电源线被拔掉了,上电测12V只有5V,电源挂了
那就拆电源吧

拆开之后脑子嗡嗡的啊,标准山货,能省尽量省,想看看能不能修好,看到IC之后脑子更痛了

你说你一烂大街的方案 片子打个毛线啊,还把型号磨了,我勒个去

现在的故障就是 IC打嗝,输出5-6V跳动,实在是没有修的欲望了

网友:
那就是翻车了

网友:
翻什么车?卖家也说清楚了,不通电!未拆过!

网友:
100块就这玩意?

网友:
这是电源和主板分体的?
那直接买个新电源也不贵,如果软件路由是好的,还是赚的

网友:
路由主板部分没坏,就简单,买块对应的供电主板就完事

网友A:
好奇软路由其他硬件啥配置,只要不是N270的就赚了,要是270的就属于保本,搂主不要可以转给我

网友:
还有共模电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软路由其他硬件啥配置,只要不是N270的就赚了,要是270的就属于保本,搂主不要可以转给我 ...

d525 1G电子盘+1G DDR3内存 6网口千兆

楼主:
没翻车 主板是好的 就是主板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d525 1G电子盘+1G DDR3内存 6网口千兆

不错不错,赚了赚了,就是不知道原装是啥系统,要是要是老R就最好了,哈哈,(说实话爱快是软路由里最垃圾的,只是设置简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赚了赚了,就是不知道原装是啥系统,要是要是老R就最好了,哈哈,(说实话爱快是软路由里最垃 ...

  给企业装我就喜欢用爱快 想让他关机就关机 想让谁断网就断网 说坏了就是坏了

网友B:
IC打嗝看下IC的供电部分,比如电容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打嗝看下IC的供电部分,比如电容和电阻

50V  22uf小电容测了 沿途的电容也测了,IC啪嗒啪嗒响 扔垃圾桶了 某鱼捡了个12V10A的明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企业装我就喜欢用爱快 想让他关机就关机 想让谁断网就断网 说坏了就是坏了  ...

这个我不跟你犟,我自己店里也是用爱快,懒得搞那么麻烦,也没时间搞,有那时间多歇会多好

网友C:
我前两天55堵了个16口千兆交换机的,主芯片背面电容有一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55堵了个16口千兆交换机的,主芯片背面电容有一个短路

你可以去买张彩票试试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55堵了个16口千兆交换机的,主芯片背面电容有一个短路

我50块赌了个24口千兆TP疑似电源管理芯片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跟你犟,我自己店里也是用爱快,懒得搞那么麻烦,也没时间搞,有那时间多歇会多好 ...

兄弟不是企业运维吧,我们是上门一次50/H一个月人为上门那么一两次烟钱就够了,用爱快主要是看好那个可以用APP控制和微信消息推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50块赌了个24口千兆TP疑似电源管理芯片挂

三贱客的东西你也敢要!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