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了三年的乐视手机数据线

楼主(2019-08-25):
用了快三年的乐视数据线,手机端根部外皮发粘老化裂开了,拆开看看怎么样,用了三年质量可见不错了

1.外皮手经常接触的位置都有点发粘,橡皮泥一样,拔掉外皮,可以看到一层细铜丝的屏蔽层,还有一根比较粗的多股铜线缠绕;

2.有绿色的东西,应该是镀镍的腐蚀了

3.扒开屏蔽层,红色线比较粗是电源正极线,白绿两根数据线,电源负极是三根裸露的多股线,比数据线外皮还要粗一点,有镀层白亮没有氧化变黑,镀锡的?还有两根抗拉线,可见质量还是不错的

4.另外一头可以看到内部接触端子像是镀金的,TYPE-C里面触点应该也是镀金的,金灿灿的

THE END

网友:
线挺粗的啊一看就是原装的

网友:
乐视的线、充电头都算不错的

网友:
和我的LG伟哥线有一拼

网友A:
我就奇怪我每次用乐视冲华为手机时候基本都是用几次就坏掉

网友:
感觉白色的线老化得快,我有根索爱的原装线黑色的现在都没老化,还是那种很宽的插头的。线上面绿色的是碱式碳酸铜,线皮老化了,里面那些塑料添加剂释出腐蚀了铜线引起的,有些透明的音箱线老化了就变成绿色的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坏了吗?要拆开。

网友:
乐视线芯质量很好,外皮不抗老化

网友:
如果还想再用,清理干净绿锈后,可以用捆菜的无粘胶 窄透明胶带裹紧,就像捆羽毛球手柄带那样,首、尾用704胶封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奇怪我每次用乐视冲华为手机时候基本都是用几次就坏掉

论坛有坛友的帖子,乐视头子充meizu也坏
我的去年10月买的魅族16,也买了这个头子,同样充了几次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