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kg 的电子称改了锂电

楼主(2019-08-25):
    之前 iPhone 6 换电池时运气好 原机电池没拆变形。今天偶然看见,顺便拿表量了下电压 居然还有 3.8(拆机大概有一年多了)于是动了邪念!

网友A:
是直接换上了吗?原来是3v哦

网友:
过程都没拍,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换上了吗?原来是3v哦

直接换上的 充电后电压4.15v 使用似乎没问题!!

网友:
谢谢发贴,看来我的秤也可以考虑改了。。

网友:
各位大侠,请问串1只N系列二极管是不是更好呢?有必要吗?电子秤原来电源是3v,锂电是4.1-4.2v,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2022-01-17):
只有结果没过程,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