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SHENYU锂电小电筒拆机受阻

楼主(2019-08-25):
听说有个小电筒活动,也不懂亏赚,9.9跟风撸了1个调焦的。
硬拔,或拉出抵紧旋转均不能拆出头部

其它地方试着拆了看看,貌似不可拆

尾部外露部分有环形(实际是C型)缝隙

但凹坑底部与外壳间没有缝隙,看似一体的,或者过盈压固、胶封?(坑底压痕系用起子撬动留下的)

侧灯位置也找不到拆卸途径

滑开COB,下面应该是宣称的14500锂电了

没钱请黄大锤、小锤,自己又没有锤技。实在找不到深度拆卸的迹象,故发帖求助万能的论坛和神通广大的神坛友,不吝指教完全拆解的路径和方法,先谢过!
路过别忘了留下神技!

网友:
灯头应该是个塑料圈过盈压的,尾巴也是一样

网友:
有个金属调焦的   是在透镜前面那一段 能拧开,然后拿开透镜 就能拆灯珠了。
你这个不知道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试试拧拧透镜前端的外壳  看看能不能拆下来。

网友:
幸好我没跟风买这个玩意

网友:
这种类型的,看灯头最前端那个环是不是能拧下来,如果是一体的,那就是压进去的了

网友:
从头部下手,一边转一边往外拽,不是最紧和最松的两端,而是中间的某个位置可以直接拽出来,有的是拽出来一截后接着转就可以了

网友:
一力降十会,调焦部分使劲拧,应该可以拧下来的。

网友:
尾部的盖子就是压进去的,不好撬开的话用电吹风加热试试

网友:
大婶遇到难题了,围观热心坛友们支招

网友:
一直逆时针旋转那个头,不要拉紧旋。

网友:
差点也下手了一个。。。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比你这个大一点的手电,也是没找到拆开的地方

网友B:
悬赏都三天了,还是没有英雄帖。看来众老革命的确遇到新问题了

网友:
买一把铁桶二起儿,将手电放铁桶里边,然后点着了发射几枚榴弹,最主要是别让它发出去,得有个人用凳子啊什么的给拍上去,只要不发射出去,肯定能崩开

网友C:
跟风买了一个最小的那种定焦无侧灯的,8.9元减5元优惠券后用3元红包,9毛钱到手,好像也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风买了一个最小的那种定焦无侧灯的,8.9元减5元优惠券后用3元红包,9毛钱到手,好像也拆不开 ...

已发拆贴,仅供参考。帖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赏都三天了,还是没有英雄帖。看来众老革命的确遇到新问题了

拆帖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比你这个大一点的手电,也是没找到拆开的地方

拆帖已发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