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显示充电不充电

楼主(2019-08-25):
如图,标记,充电,但是不进电,
电池标记电压1.2v两个,两个串联2.4v,
感觉应该是充电检测反馈,
原来好好的,是用着用着,就不充电了的,
用5v直接冲电池,有5v2a电流左右,
用4056小板接充电输入也是没有充电电流
用4056小板直接充电池,只有5v0.1a电流。
网查  3amc应该是LN2401AMR型号,降压恒流驱动器芯片
找不到电路图,
应该怎么维修这个,
3amc容易坏吗?还是检测电阻坏了失效引起?下图是3amc百度的引脚
以下是充电芯片,电压测量

测试时候,发现新连接一个手机电池进去,
输出电压会升高,之后又低了,怀疑电池是满点
之后,重新接入没电的锂电池,这次电压还是0.07v

补充内容 (2019-10-2 11:57):
用降压模块,输出调节2.9v之后,充电功率,5w左右,可是出现新问题,当拔下充电器时候,等于,降压模块输出接电池,输入悬空时候,输入端竟然有电压,在输出端正极加接二极管输入端也有反向电压输出

网友A:
都4056了,还修啥,断开不必要的线路直接塞个带保护的4056进去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线的剃须刀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查外围电路吧,二极管;取样电阻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4056了,还修啥,断开不必要的线路直接塞个带保护的4056进去

用4056充电电流很小,只有0.1a的

网友:
限流电阻有问题吧?这货最大电流1A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4056充电电流很小,只有0.1a的

没仔细看哈,两个并联2.4V,那不是锂电池用4056不行的,是镍氢、镍镉电池,先试试你这电池还能放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哈,两个并联2.4V,那不是锂电池用4056不行的,是镍氢、镍镉电池,先试试你这电池还能放电不 ...

两个电池是串联的,用4056充电电流是0.1a
经查询得知,4056充电,电池端电压低 自动启动恒流模式
用u表测试8个小时充电700ma左右

网友:
4056是锂电池充电芯片,电池电压低于2.9伏会进入涓流充电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4056了,还修啥,断开不必要的线路直接塞个带保护的4056进去

4056能充2.4伏的镍氢电池吗?按你的意思换上4056还不如搞个3R33改电压到2.8伏左右,把电路全改了,再加个DC座,直接可以用个五伏供电,边充边放算了,还比这样充一晚上才可以 用一段时间方便不少,我现在手上有两个也想改呢,一直没空改。

楼主(2019-10-02):
引用 网友B:
4056能充2.4伏的镍氢电池吗?按你的意思换上4056还不如搞个3R33改电压到2.8伏左右,把电路全改了,再加个 ...

用降压模块,输出调节2.9v之后,充电功率,5w左右,可是出现新问题,当拔下充电器时候,等于,降压模块输出接电池,输入悬空时候,输入端竟然有电压,在输出端正极加接二极管输入端也有反向电压输出

网友: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图片,连线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