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摩托罗拉对讲机

楼主(2019-08-25):
摩托罗拉对讲机一个

网友A:
现在MOTO的做工这么差了?

网友B:
这个系列的对讲机我还有一组呢,改了锂电用着很舒服,别人监听还是比较困难的,主频道+亚音组合不错,还带振铃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MOTO的做工这么差了?

这属于超低端民用,我的那组没拆过,不知道和这个一样不,型号差不多

网友:
3361方案?功率管是2sk3078,0.5w的机器
好老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的对讲机我还有一组呢,改了锂电用着很舒服,别人监听还是比较困难的,主频道+亚音组合不错,还带 ...

监听应该好监听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听应该好监听吧!

一共有20个频道,每个频道有20个亚音,每个亚音好像还可以调,记不清了,好久没调过了,反正相对于普通的对讲机的话,监听起来好像难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有20个频道,每个频道有20个亚音,每个亚音好像还可以调,记不清了,好久没调过了,反正相对于普通的 ...

嘻嘻嘻,亚音频是防干扰的,防不了监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MOTO的做工这么差了?

本来就这样,不是现在才这样。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亘古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的对讲机我还有一组呢,改了锂电用着很舒服,别人监听还是比较困难的,主频道+亚音组合不错,还带 ...

如何改锂电?单节电压低,两节电压高,加降压板或升压板位置又不够,麻烦啊!
别人监听这个非常容易,调到一样频道亚音设0就行。亚音码不是加密码,不能给信号加密,只是识别码,让接收方知道是属于自己的呼叫。如果接收方不启用亚音,那所有信号都能进来。

网友:
摩托的民用玩具机,我也有三个,用三节5号电池,刚好用一节手机锂电来改就行了,好改,就是PTT特别容易坏。

这货加了压音,只是不让别人干扰你的通话而已,别人一样能监听你的内容,鸵鸟政策是没用的。 要加密抗监听,只能上数字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的对讲机我还有一组呢,改了锂电用着很舒服,别人监听还是比较困难的,主频道+亚音组合不错,还带 ...

呃,是我记错了,国内这种小机都是三节电池的。我用的那种是国外版462频段有大功率频道和震动功能,需要四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是我记错了,国内这种小机都是三节电池的。我用的那种是国外版462频段有大功率频道和震动功能,需要 ...

如果是4电池版的话,充电电池总电压也应该只有4.8V,锂电直接上估计应该是显示电量低吧,加个香水板子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
0.5W公众对 讲机,摩托最便宜的机器。

网友(2019-11-19):
手上有台八重州2R,哪天也拆开看下

网友D:
看来摩托也不都是精品,这做工,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摩托也不都是精品,这做工,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这货是摩托的玩具机,针对目标人群不一样,据说是以前摩托罗拉传呼机厂家转营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货是摩托的玩具机,针对目标人群不一样,据说是以前摩托罗拉传呼机厂家转营的结果 ...

摩托的传呼机当年修过不少,说实话,真比这个做工好

网友:
看着大家都有坛子里的拆卸神器啊,哈哈,好生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摩托的传呼机当年修过不少,说实话,真比这个做工好

目标人群不同,这货用没多久,按键就失灵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