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线管里面线拉出来了,再穿穿不进去了,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08-25):
家里床头上只有个灯开关,现在用的时候发现很不理想,没有个电真的很不方便,尤其是我的呼吸机也不方便使用了

是4分的PVC线管,里面只有灯开关的两根线,开始时候想往里面穿一根线,但有四个弯,能过三个,另一个无论如何都过不去,两头都是这样

赌气把线拉出来想重新串线,但拉的时候很难拉,用尽全力拉出来,发现原有的电线塑料皮被磨出来很深的痕迹

床头位置是使用九厘板加石膏板做成的隔断,线管在里面空隙里面走的,在拉线的时候可能把PVC管和暗盒之间的连接接头拉掉了,再串线可能更难了

使用在淘宝上买的串线钢丝绳串,但也是串不过去,没治聋治哑了

现在看看哪位大锅有好的办法解决

否则只能是买个遥控开关了,可是要好几十块钱呢,并且床头加插座的想法也还是没有实现

请教各位大锅了

完了,没办法了,已经买了遥控灯开关了
把暗盒底面拆了,用手机在里面拍照,发现隔断墙里面的线管与暗盒之间没有连接着,也就是说线管和暗盒之间有大概半米的距离;
另外,从另一头串线的时候,分别用了4mm,2mm,1mm的钢丝绳都无法串过来,又试了白色的那种光纤,也无法串过来,使用了20的铅丝,也无法串过来,吹烟也很费力,算了,我不弄了,我买了遥控开关
走插座的话,看情况走明线吧
不弄了,太费劲了

网友A:
但有四个弯,能过三个,另一个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在第四个弯处,挖开。

网友B:
要是说线管搞坏了就没办法了 要是线管没问题 钢丝能穿过还能想办法

网友C:
赌气拉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新线接在头上呢?

网友:
一边放串线钢丝绳串,那一边用刚线放进去勾他出来,放线时要有人送线就轻松多了,

网友:
没办法啦!我穿过太难了

网友D:
暗管就这样的。穿不过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赌气拉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新线接在头上呢?

我。。。。我没想到啊。。。。我了个擦

网友:
有四个弯,能过三个,另一个无论如何都过不去,两头都是这样??如果从两头过都是能过三个,PVC管和暗盒之间的连接接头就没有拉掉,线还是有办法可以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说线管搞坏了就没办法了 要是线管没问题 钢丝能穿过还能想办法

刚去小区里面走了一圈,拆了几个没车座的共享车的闸线,想接一起弄成长的钢丝绳来重新再串一下,但接不上。刚在淘宝上又买了根细的钢丝,等到了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有四个弯,能过三个,另一个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在第四个弯处,挖开。 ...

才装修的房子,不挖

网友:
理论上可以搞只昆虫身上绑线爬过去

网友:
能拉出去就能穿过来吧,拿足够长的穿钢丝一头弄成u行弯往里穿, 穿不动的时候,另用一段钢丝也弄成U行弯从线管另一口往里穿 差不多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和先穿那一个碰到一块了 然后把剩下钢丝做成Z行瞬时针 或逆时针绕动 钩上后可以带出先穿的钢丝了 后面也不用说了吧  实在不行 找个小区电工也用不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装修的房子,不挖

  在安全的情况下,换少一点直径的线,单股线换成多股线,双塑线换成单塑线。

网友:
用吸尘器一头吸,另外一头放 塑料捆扎绳,
用吸尘器,吸过去后带钢丝过去

用钢丝拉电线,拉的时候往pvc管子里面,灌点(水和洗洁精混合物,洗洁精多点)不要太多

一个人拉 ,一个人往里面送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管就这样的。穿不过就没有办法了。

这才是好办法
可惜楼主错过了

先细线钢丝穿上,再粗线,可以灯线细点,电源线粗点,最大限度减少线径。

线头上点腊或者其他滑爽的。耐心点搞,等待你的成功。

网友:
搞个虫带线爬过去比较靠谱

网友:
用穿线钢线,一头用巧力,另一头,另一个人用条稍硬的电线,2.5或4的线都可以,线头稍弯个成小勾的样子,插进线管里,凭借感觉,感觉到穿线钢线的头后,往回带,慢慢的就可以把穿线钢丝带出来。

网友:
用一根线穿  然后再从另外一头穿另外一条线,两根线搞成U型勾,碰到的时候旋转线使其搅在一起带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