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东芝xg6 256g m.2固态 nvme 惠普电脑拆机下来的

楼主(2019-08-25):
正面标签图

缓存 以及接口图
密密麻麻的电容 芯片 而且都点胶固定

颗粒图

背面图

客户嫌弃容量小 更换 三星970 evo p 1t

网友A:
上面还有个西皮优。256的就不要了?

网友B:
固态硬盘的西皮优怎么也封装成这样了

网友C:
东芝最强的xg6,96层tlc,这个貌似只有oem渠道,所以保修基本是没有的

网友:
性能应该还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最强的xg6,96层tlc,这个貌似只有oem渠道,所以保修基本是没有的

惠普拆机的 而且本人正好和售后关系很不错, 所以记住当时拆机的主机的序列号就可以获得保修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的西皮优怎么也封装成这样了

大概是想走与众不同的路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还有个西皮优。256的就不要了?

淘汰下来的256 我200回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