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硬盘 nvme m.2东芝bg3 一体芯片拆解 256g

楼主(2019-08-25):
正面图

颗粒图
一体芯片包含 缓存 (未知) 存储芯片  主控

背面

网友:
原厂的东西看起来确实舒服

网友A:
这是rc100的马甲,主控闪存一体集成,HMB技术:SSD无DRAM借用主机内存当缓存以节约成本,这是个性能削弱项,本来做成2242是它唯一的优点,小本的选择,结果成了2280,别看是m2 nvme协议,但是测速还不如sata:tongue:

网友:
后面留着这么长是拿来散热用的嘛

网友B:
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c100的马甲,主控闪存一体集成,HMB技术:SSD无DRAM借用主机内存当缓存以节约成本,这是个性能削弱项 ...

确实垃圾 用着nvme协议 跑着sata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包邮赠送倒贴。

送不起啊···120回收来的

网友:
这货,一旦出问题,数据恐怕没法救回

网友C:
这个就是SATA协议的,nv协议只有1个缺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SATA协议的,nv协议只有1个缺口的

具体你可以百度搜索东芝bg3  就是nvme协议的    x2

网友D:
这个是HP机器上的,我见过SK,SAMSUNG,TOSHIBA,WD都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SATA协议的,nv协议只有1个缺口的

看数据脚哪几根线也不是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HP机器上的,我见过SK,SAMSUNG,TOSHIBA,WD都有这样的东西。

见过wd 有这种一体的,sk和samsung 还没注意到 ,pm981  sn720 还有一个intel的没看型号, 比较常见

网友C:
科普下m2接口的固态盘。1个缺口的是走nv协议的,2个缺口的肯定是sata协议的。https://post.smzdm.com/p/apz20wo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SATA协议的,nv协议只有1个缺口的

一个缺口的也有sata协议,2个缺口的也会有nvme协议。不能看缺口,要看小缺口上的针脚有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科普下m2接口的固态盘。1个缺口的是走nv协议的,2个缺口的肯定是sata协议的。https://post.smzdm.com/p/apz ...

一个缺口的也有sata协议,2个缺口的也会有nvme协议。不能看缺口,要看小缺口上的针脚有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c100的马甲,主控闪存一体集成,HMB技术:SSD无DRAM借用主机内存当缓存以节约成本,这是个性能削弱项 ...

其实可以设计成可掰开的结构,原本2280,可以掰断成2242使用

网友:
迷你移动固态硬盘 很喜欢这么样搞
2242+Type-C 完事

网友E(2021-11-06):
我有2个 可是坏了 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E:
我有2个 可是坏了 不知道怎么修复

找到量产的办法没。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