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I945手痒之黑苹果

楼主(2019-08-25):
最近工作中需要苹果系统当工控电脑。无意翻读前…前大侠有用上网本装黑苹果文章。想到箱底陈放的华为GI945,CPU:N270不是和上网本一样?反正都是折腾,就来个终极大改。先来个完成后的图片:。
使用没什么大BUG,声音,显卡,网卡都能正常使用。缺陷:浏览器太老播放不了视频。osx系统ideneb10.5.7又太老无法支持新的播放软件。由于本意是做工控电脑,所以这些也就无所谓啦。
硬件改造:GI945,IDE80G硬盘,小涡轮风扇
为了把硬盘塞如机内,散热片一根根用斜口钳钳断,手都起水泡了。

用ATA的硬盘7mm厚更好,只是本着不浪费手上的IDE硬盘才出此策。

放入硬盘和风扇后

软件准备:Ideneb10.5.7,rlt8111驱动,声卡用voodoo万用驱动

系统下载是ISO文件,刻录光盘。光驱启动引导。然后按照指引选中文继续,磁盘工具分区,
同意安装协议选所安装硬盘盘,自定义需安装的驱动,

选好确认就等30,40分钟仪器自动安装。仪器装完会自动重启。接下来就享用你的黑苹果吧。
小Bug:网络必须先插好线开机才能链接,否则失灵。

网友A:
也有这台,比XP流畅吗?也想试试

网友B:
好手艺。。但是不是性能太弱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这台,比XP流畅吗?也想试试

个人感觉比xp流畅,算半斤八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但是不是性能太弱了呀。

物尽其用而已,用来做工控,效果杠杠的。

网友:
哪里有黑苹果下载呢

网友:
工控要求必须用苹果?这个在工控里面不太常见。

网友:
这个太古董了,之前我们用lion都受不了。上了ei还差不多

网友:
就是折腾,用不用的放一边,就是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尽其用而已,用来做工控,效果杠杠的。

来科普一下呢,黑苹果怎么用!

网友:
  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10.5.7太老了,同步软件syncsmb2不支持。只好再折腾到10.6.3(必须SATA硬盘开启achi)。总算甚用。就是CPU显示不知型号。

网友:
这个太6了  前段时间入了一台 在用黑裙

网友:
这个电脑就适合安装debian基本系统,不要GUI。

网友:
引用 楼主:
10.5.7太老了,同步软件syncsmb2不支持。只好再折腾到10.6.3(必须SATA硬盘开启achi)。总算甚用。就是CPU ...

家里还有个在吃灰。。求系统上链接,还有引导

网友:
这个长时间跑得温度如何? 不加风扇的话都烫手

网友:
床底下也有一个,加个固态会不会快点?

网友:
黑苹果,折腾无止境,以前玩过,最关键的是硬件驱动。有时候为了一个驱动殚精竭虑,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入了白苹果。凌动系列cpu黑苹果高版本上不了,低版本恐怕应用软件都不太好找了,除了特殊应用领域恐怕没人玩了,就像win98、xp一样,不是系统不好,而是没有软件可用了。

网友:
这个改造好。请问风扇怎么规定的固定的?

网友:
这个做nas合适,黑mac系统有点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