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纯水机储水罐加压

楼主(2019-08-25):
家里用了一年的平价苹果X代一系的纯水机,出现了以下状况,及处理过程。拿出来给大家参考。
1、刚刚的,发现出水少了。纯水机是75G反渗透滤膜的带储水罐的形式的。原来出水能到5升,现在只有两升多。用胎压表测储水罐满水后压力,只有1.2公斤。查资料正常的应该在2.2左右。
用手动打气筒打了10下,到了2.7Kg。又放掉一点,保持在2.3KG。放水实验,放出来5升后水头变小。问题解决。
2、前一阵,天最热的时候,发现水的味道不对。有点涩苦。做对比实验,储水桶直接出来的水味道正常,龙头放出来的有点味道。怀疑是最后一道出水小T33滤芯有问题。购买纯水机的时候,我选择加了一级出水双联滤芯,麦饭石加弱碱。一直以来正常,天最热的时候有了味道,可能是天热温度高滤芯填料过度溶解。看样子画蛇添足了。
又购买了一套双联椰壳活性炭滤芯,换上后,恢复正常。
其实这个最后一级可以省略。本身纯水机在反渗透膜后面有一级椰壳活性炭滤芯的。为了改善口感加了一级,反而多事。
我本来只想买个活接直通,把T33滤芯的进出水短接了事。可是邮费比零件贵。本着实验的目的,买了42元一套的卡尔冈T33活性炭滤芯。据说口感极好。我喝着也是这么回事。
旧的滤芯拆下来,分解,得了4个2分直角活接。备用吧。
3、刚安装上2个月的时候,出现了净水龙头出水正常,水槽上原有的冷水龙头水头小的问题。热水龙头正常。奇哉怪也。
多处检查,发现是纯水机进水的源头,加装的三通,直通是4分螺纹接水槽冷水龙头,旁通2分带阀供纯水机。内部孔径被水碱堵死了!!!
谁能想得到?!
三通是跟着机器带来的附件,应该是锌合金的。锌合金这么亲水碱吗?
用螺丝刀刮去水碱,继续使用。2个月后,水头再度减小!!!
又买了一个全铜的三通换上,至今正常。

网友A:
我家用了四五年也加压过一次,

网友B:
锌合金水龙头,花五块钱买来,一年后断里边花50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了四五年也加压过一次,

低价的就这样,事多。
老家十年前装的2000多的台湾什么总馨,水桶用到现在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水龙头,花五块钱买来,一年后断里边花50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价的就这样,事多。
老家十年前装的2000多的台湾什么总馨,水桶用到现在也没事。 ...

淘宝货,当年很便宜了,约10年了,整体没什么问题!

之前泵噪音大,镙丝松了紧了一下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上大通量纯水机吧,起码400g起,这样就不需要压力捅了。
也就可以省略t33了。
t33的质量在这个无底线的社会,无从保证的,直接入口的
东西,要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
同意省掉水桶和ro膜后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