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irdots改装type-c接口

楼主(2019-08-25):
手机是小米8 TYPE C充电口蓝牙耳机是红米airdots MICRO B充电口
出门需要带2条数据线,多有不便……

网上type c接口很多,pin脚数目各不相同,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次买了2种,一种是6P的一种是16P的
6P的只支持充电,16P的只支持USB2.0,这里要注意啦
以下是实物对比

这次改装的是充电口,因此用6P的座子即可,引脚大好焊接

图纸如下,这里有地和电源脚的定义

下面是红米airdots,字都磨没了,要不是官网买的,我都要怀疑买到假货了

充电盒是卡扣的,不是超声波焊接,因此还是很容易拆掉的

电池是300mah

电路也不复杂,简单地理解:充电宝,输入给电池充电,电池升压到5V给耳机充电

micro B和type C比较一下,type C还是大一点

拆掉电池线,开干

首先用风枪拆掉原有micro b接口

比对一下,确定固定脚打孔位置

选择合适的钻头

开始打孔

不出意外孔打歪了

外壳也要扩孔,朝两边和上面扩,用锉刀慢慢来……不过我比较急

把type C口焊接上去

电源脚刚好对着一个电容的焊盘,不用飞线了

上面固定支架要剪掉一点,这一块是稳定micro B接口用的,防止蛮力插坏,第一次见这种设计,还是很用心的

装回去的样子,有点歪

充电

over

网友A:
这挫孔可以啊,我在机箱挫usb孔连强哥都爬的进去

网友:
坛友怎不顺便换个大电池进去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耳机,楼主改的不错,抽空也改下

网友:
这么小容量的电池啊

网友:
我给魅族POP2充电盒换成800mah的锂电,换完盒子里还有多余空间,原来内置的才350mah,好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挫孔可以啊,我在机箱挫usb孔连强哥都爬的进去

挫一下比一下,别低着头猛搞

网友:
如果改移动电源上的micro口,定义脚如何接,才能支持快充?

网友B:
想把手机也改成这种接口,micrUSB的太爱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把手机也改成这种接口,micrUSB的太爱坏了

大小不一样,手机一般没有空间塞进去

网友:
修改手机的话  一般没办法,直接用的比较省心,手机也没那么容易坏,更何况更换需要一套设备的

网友:
拆micro b接口没有热风枪也可以在micro b接口堆点锡轻松拿下来,不过那个就没用了

网友:
电池好小,忍不住就想换大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小不一样,手机一般没有空间塞进去

是的,强行改的话,需要动的地方多,不好搞,所以有点犹豫

网友:
其实micro口线,买点c口转接头就解决了
前几天,买了9个,今天到了,慢慢用呗

网友:
一样,手机typec,外设都是micro,所以我买了个micro转typec:lol:

网友:
16p才支持usb2.0,那要好多p支持usb3.0啊?

网友:
看似簡單,實則不容易啊。
樓主動手能力強!

网友:
牛逼,最喜欢这样动手能力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