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多功能门禁卡

楼主(2019-08-25):
挂一大串IC卡很麻烦,决定把他们合并一下,其实也不多,总共三个,小区门,电梯门,电动车门....

拿出吃灰很久的神器,ACR122

把三个卡挨个读出来,存成文件看看

还好,发现三个卡用的扇区都不一样,这样就可以合并了,像这样的dump文件,这是小区门用的2扇区

三个卡可以弄出三个文件,1.dump,2.dump,3.dump三个文本文件
然后用编辑器打开,手工把2.dump和3.dump有数据的部分拷到1.dump里
然后把这个1.dump写回到对应的那个卡里去

顺利搞定,测试了一下,这一个卡就可以开三道门了,理论上每个门数据扇区都不重复的话可以开16道门一卡在手,通行无阻,这感觉爽极了!!!

网友:
这是万能钥匙扣?应该叫万能门卡吧

网友:
唉,各种折腾……

楼主:
好吧改个名字,多功能门禁卡

网友:
我们小区的四道门和单元门的门禁就是一个卡开的

网友:
这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卡的大小有没有容量限制?这张直接合并之后还能写的下。

网友:
我这边不行,我这是卡ID码和扇区数据一起读的,错一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的大小有没有容量限制?这张直接合并之后还能写的下。

看我文章哦,是替换,不是合并,替换后大小不变

网友:
有个手持式的读写机,用了几次就坏了,三百块,店铺都跑路了,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我文章哦,是替换,不是合并,替换后大小不变

那如果数据在相同的扇区就无法合并了吧?
读卡器会读制定扇区的内容,还是会全部读出来,只要包含相关信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数据在相同的扇区就无法合并了吧?
读卡器会读制定扇区的内容,还是会全部读出来,只要包含相关信 ...

是的,不同卡在相同扇区就无法合并了
读卡器就是读自己那个扇区的内容,别的不会去读的,读哪个扇区是安装读卡器时候设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同卡在相同扇区就无法合并了
读卡器就是读自己那个扇区的内容,别的不会去读的,读哪个扇区是安装 ...

了解了,感谢解释。

网友:
全是00的就是空白区吗?怎样合并的,能否具体操作下呢?

网友:
这个软件可否提供?

网友:
楼主的读卡器多少钱

网友B:
请教 读数据的软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读数据的软件叫什么

软件就多了,我用的是M1Tool-v1.6.7
免费的,网上可下

网友:
当时问了卖家,告诉我不行。今天学习,收获很大。

网友:
我去,厉害了,还有这种玩法!
长见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