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7106芯片的数字表电池电压低于8.2v测量是数字就乱跳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9-08-25):
一块TAITAN 牌 VC9804+数字表用的是7106芯片,数字表电池电压低于8.2v时测量数值就不准了,同一电阻和电压档每次测量数值都不一样,是哪里出问题了?
电池电压是用换过电池后的本表和一块08年的mf47表侧得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表没问题,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就是万恶的九伏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复,数字表的电池电压不是低于7.5v才报警吗?我的表报警电压可能还要高于8.2v,电压到8.2v就已经不能用了,不是表有问题吗?
在网上看有人用两块旧手机电池给数字表用,那电压才8.0v还能用吗?

网友A:
的确有点不正常,8.4不至于影响这么大,一般7点几低电报警都还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点不正常,8.4不至于影响这么大,一般7点几低电报警都还能用很久

就是呀,这个表就是不知道呢里有问题了。本来考虑是电池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但是细想不应该,这部分要是有问题只是报警电压不正常,不至于表不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
电池8.2V是空载量的电压吗?就是把电池取下来用万用表测+-极,常见数字表电压档内阻20M欧,相当于电池空载。
也可能电池已经快耗尽,内阻增大,装上万用表开机后带负载电压跌到了7.5V以下

楼主:
回楼上的电池电压是取出后测量的,你说的可能性比较大下次换电池前测量一下看。

网友(2019-11-28):
测量一下万用表工作电流! 电流超过10mA肯定不正常,会引起电压骤降!

网友(2020-05-18):
测量一下万用表工作中的电压及电流

网友:
反正换了电池就能解决
顺便,你如果用两个手机拆出来的电池,串联后给表供电,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