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应该用什么水泵

楼主(2019-08-25):
老家农村,从一楼抽水到3楼或者4楼楼顶,用什么水泵比较好

网友:
要看你什么井了

网友A:
看是水井还是自来水

网友:
自吸泵
加上自动控制满水停亏水补就够了

网友:
容积泵扬程高但是流量小,离心泵扬程比容积泵低一些,流量中间,轴流泵流量最大但是扬程小。

网友:
4楼,12米的阳城,单极离心泵足够。如果是从水井里面抽水,还是用潜水泵吧,泵扬程要考虑水井的深度。

网友:
不要用抽的,要在底楼往上打。

网友:
十来米扬程,随便一个抽水机都得行。

楼主:
放在一楼的是一个一立方的储水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水井还是自来水

一楼有蓄水罐蓄水,然后再泵上楼顶

网友B:
四楼楼顶,自建房水箱高度应远远超过12米,考虑克服管道、泵出口止回阀等阻力以及开放式进水系统等因素,泵选型扬程应远大于20米(高位水箱与地面水箱之间的高度再加10米),流量在2-3立方的卧式或立式管道清水离心泵,供电有条件考虑用三相泵
控制部分,可采用晶体管液位继电器,低液位泵动,高液位泵停,高位水箱进水口再加个浮球阀,浮球阀关断断水的位置在高液位停泵位置之上、溢流管液位之下,以防止液位控制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楼楼顶,自建房水箱高度应远远超过12米,考虑克服管道、泵出口止回阀等阻力以及开启式进水系统等因素,泵 ...

三相电目前还不行,白天电压还行,晚上电压不太稳,晚上用电主要是靠太阳能光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电目前还不行,白天电压还行,晚上电压不太稳,晚上用电主要是靠太阳能光伏 ...

那只有用单相的了

网友:
潜水泵最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楼有蓄水罐蓄水,然后再泵上楼顶

自吸泵就可以!最便宜的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吸泵就可以!最便宜的一百多

100多的这个,用没多久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的这个,用没多久就挂了

我的用三年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的这个,用没多久就挂了

手里还有一支华乐士得现象有自来水了也用不上只能放着吃灰了

网友D:
既然是储水罐就好办了,扬程20米以上的离心泵足矣,泵的进水口可以跟储水罐的底部相连,中间加个阀门,抽水的时候打开阀门,这样就算抽空了水也不用担心进空气,只要储水罐有水,泵头就有水了,开机马上有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储水罐就好办了,扬程20米以上的离心泵足矣,泵的进水口可以跟储水罐的底部相连,中间加个阀门,抽水 ...

这个办法好,之前都是把潜水泵放到储水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