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疑问,闪存颗粒关于数据保存方面,温度是越低越好吗?

楼主(2019-08-25):
夏季么,更容易关心温度,然后发现了下面这张图, 据说这张图是intel给出的,
按照图表提示,活动温度40度,关机(断电状态下)温度30度,也就是环境温度30度的情况下,数据保存,可以持续1年的时间
很奇怪的,断电保存温度,最低是从25度起步,实际上这个温度也只能代表春秋季的
室温吧,夏季会偏高,冬季会偏低,
所以很是好奇,如果温度低于25度呢,譬如15-20度,或者更低的5-10度左右呢?
相应的保存时间会增加吗?谁有相关经验、知识分享下吧

网友A:
那十年前的U盘数据还在难道是U盘成精了

网友B:
电子迁移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BB%E7%8E%87/246443
电离杂质散射的强弱也和温度有关。温度越高,载流子运动速度越大,因而对于同样的吸引和排斥作用所受影响相对就越小,散射作用越弱。这和晶格散射情况是相反的,所以在高掺杂时,由于电离杂质散射随温度变化的趋势与晶格散射相反,因此迁移率随温度变化较小。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A:
那十年前的U盘数据还在难道是U盘成精了

这个应该和闪存性质也有关系的,譬如你这个10年的U盘,比较古老,估计肯定是SLC级别的,以前老的路由器闪存颗粒,都是SLC的,只是容量不大,百兆算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迁移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8%BF%81%E7%A7%BB%E7%8E%87/246443
电离杂 ...

简单的说,如果断电保存温度在15-25度之间,活动温度仍然是40度,那数据保存会超过52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