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安的分流器做电阻可行吗?

楼主(2019-08-25):
电源是动力源的4850通信电源,有50A的电流输出,想用它做个高频电源,需要在输出端接一个大电阻以防短路烧坏通信电源,
本想用电炉丝,可是,它稳定性差。

后来想到了分流器,热稳定性好,但阻值只有0.0014,压降只有75mv,不知道用它做大功率电阻预防短路,可行吗?
两个串联可以吗?谢谢!

网友:
你先短一下试试,通信电源基本都有保护的

网友A:
肯定不可以  这个电源自带短路保护不用你多此一举

网友B:
任何情况下都烧不了你这个分流器,电源都设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可以  这个电源自带短路保护不用你多此一举

可是看网上说虽有短路保护,可经常短路也不好,电源容易坏。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情况下都烧不了你这个分流器,电源都设计好了

分流器不怕烧,就怕短路烧坏通信电源。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看网上说虽有短路保护,可经常短路也不好,电源容易坏。

谢谢您的指导! ...

短路对电源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是里面的单片机说了算  ,你没事拿去呲电焊玩么?你先弄清分流器是干嘛的

网友C:
不建议用分流器做保险电阻,
买个50A的空开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分流器做保险电阻,
买个50A的空开很贵吗?

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防短路单独用分流器不行,最简单的找50A快熔保险丝,普通空开也不合适,可能电源自己都保护了空开都没动作,有那种数字式的空开可以设置过载电流的保护器也可以不过价格就比较贵了,用分流器可以做个电压比较器,这样还可以设置保护点,想多少断就多少断,动力电源如果有输出控制脚就控制电源,没有也可以输出加个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很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