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声控开关并画了原理图

楼主(2019-08-25):
(图片)

网友A:
1。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
2。这个用led灯是不是不能完美熄灭

网友:
这串在里面的,
感觉有缺陷

网友:
那个可控硅是整个系统稳定性的关键

网友:
望能解释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
2。这个用led灯是不是不能完美熄灭

1,立创EDA软件
2,led灯,节能灯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元件太多啦,厂家真不会控制成本。
用4011与非门或4001或非门元件比4069反相器少,用专用声控灯芯片元件更少,最便宜的几个三极管加阻容元件也能用,就是效果不如带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