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一个全汉的TFX结构电源不知道坏在哪里

楼主(2019-08-25):
小电脑用的一个电源坏了,是个TFX结构的小电源,全汉代工贴的东芝品牌,上电后短接绿色和黑色后无输出,拆开后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保险丝烧了,淘宝买了这个件换上后,保险又烧了

板子上的标识印的型号是FSP250-60GHT,外壳上什么也没印,不知道应该再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看着外观没有能看出来的了,那么新丢了可惜

网友:
烧保险,就不要在通电了,需要检查整流桥,开关管,次级整流管,有无短路的。排除短路以后,电源初级需要串联60W白炽灯,在通电测试。

网友:
用万用表,按楼上说的测一遍,找出坏的元件换掉

网友:
重点是查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部分有短路、换好原件上灯泡大法试机

网友:
烧保险,估计开关管也挂了~

网友:
没基础一般修不了,还有被电击的危险,建议丢掉!!!

网友:
那个大电容鼓包一般会出现很多别的问题,尤其是保险丝烧了,检查整流桥,大管,pwm芯片等。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不是小问题,大多是后面的开关管之类的击穿了。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老式彩电烧保险,有可能是消磁电阻坏了;还遇到过液晶电视烧保险,是共模电感两组击穿了的。

网友A:
那个大电容,鼓包?你仔细看看他上面有个塑料圆片本身设计就是弧形的。要查鼓包掀开这个圆塑料片看里面的铝壳。

网友:
快递过来吧,保证不会丢

网友:
我个人建议,水平不高的,直接买个二手品牌的吧,这个能查出问题的,水平也不低了。FSP毕竟是大厂,这个高压大电容,好几元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鼓包?你仔细看看他上面有个塑料圆片本身设计就是弧形的。要查鼓包掀开这个圆塑料片看里面的铝 ...

搞不好楼主把一个好电容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鼓包?你仔细看看他上面有个塑料圆片本身设计就是弧形的。要查鼓包掀开这个圆塑料片看里面的铝 ...

拆下来用表测了确定是坏了,当时就把上边那个黑色塑料盖子都拆了,里面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