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一套6Y880储能点焊机

楼主(2019-08-25):
因为果树修剪的季节快要到了,已经有3个果农拿了3把电动修枝剪来换电池,赶紧组了一套点焊机来用,在网上买了控制板,MOS板,8409管,10A12V电源,一体手持点焊笔,超级电容2.7V3000F,那个8409好像是翻新管,急用就将就了,焊这12个管花了半个多小时,先烙铁上锡再热风枪吹焊完成,,这个控制板有个自动焊的功能不错,也就是两焊针输出虚电压,当焊接两针短路产生一个低电位,控制板就触发(触发延时时间由你设定),再点焊

网友A:
我看淘宝的评论说这种点焊机,点电池还行,如果镍带厚一点就会很吃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历害了我的哥,投资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淘宝的评论说这种点焊机,点电池还行,如果镍带厚一点就会很吃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2.0都轻松焊,比亚迪33ah3.7V那个电池就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害了我的哥,投资不小吧

大楷400多吧

网友:
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
看过你的制作过程,我不喜欢快速接头,因为快速接头接触电阻大,所以我喜欢锁螺丝的,一个秋季最少也要组40-50组电池(2并10串18650),快拆对我来说用处不大,焊笔线一定要用液压钳压制效果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制作过程,我不喜欢快速接头,因为快速接头接触电阻大,所以我喜欢锁螺丝的,一个秋季最少也要组4 ...

我那个好看不实用,好在平时也不怎么用
用的多了时候就改了它!欢迎探讨!

网友C:
不错呀老铁 这套搞下来多少钱我想去搞一套来组两幅电动车电池

网友D:
点焊笔不错,是自己动手,还是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老铁 这套搞下来多少钱我想去搞一套来组两幅电动车电池

全套加外壳大楷400多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笔不错,是自己动手,还是淘的。

点焊笔80淘的

网友:
第五代彩屏?

网友:
有连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加外壳大楷400多元吧

成本有点大 等淘个二手吧

网友E:
这个能在铝电极上转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在铝电极上转镍吗??

那个比亚迪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比亚迪就是

能把配件连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