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S8145V华为光猫改固态电容及散热

楼主(2019-08-25):
这个光猫之前有坛友拆过了,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折腾一下,k2p改固态剩的电容

光模块附近电容,引用坛友的一张图

换固态电容,低压的都换了散热片没硅胶,用的7921沾不住,用704硅胶固定了下

感觉效果不给力,升级一下,不挡壳的情况下搞大点,原电容是16v1000uf,开始换了16v470的固态,后面又并联了一下,和原来差不多容量

来张整体效果图,试了下,感觉网速比以前快些了,不知是不是软件误差,之前K2P 5G一直比光猫自带无线快一点点200m测试270m的样子,光猫240,现在近距离光猫和k2p不相上下甚至快一点点

网友A:
好奇楼主这个k2是扎到270的

网友B:
这固态品质太低了吧!算了,不说话了,我就路过看看

网友:
这样能快吗?心里作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固态品质太低了吧!算了,不说话了,我就路过看看

日本化工的固态还差?怕是小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这个k2是扎到270的

测速高一点很正常吧,

我以前移动20M用K2P测速经常是30M的速率。

现在联通100M测试也都是120M以上;他要是200M宽带的话,测速到270属于正常。

网友:
心理作用会比较大些~

电信配的垃圾100M,总感觉不爽~~~
我也想换8145V 的,但价格实在是承受不了,后来TB买了个 GW100  不到一百块. 自带大散热块~~

网友:
之前折腾过光猫,也是用加散热块的方法散热,结果稳定是稳定了。
最后换宽带,直接换了个光猫,根本不去管它,半年了宕机了一次,重启搞定。

网友:
可以说没任何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速高一点很正常吧,

我以前移动20M用K2P测速经常是30M的速率。

问题不在这哈,问题是楼主下面那个路由器的图是k2的,不是k2p

网友:
我的家的猫是天意750E,博通芯片的,发热量有些大,最近也在改散热,不过我是散热片+风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日本化工的固态还差?怕是小白吧?

图中引线型的是贵弥功的PSG系列固态电容,而贴片型不是贵弥功的。

网友:
看楼主瞎折腾

网友:
心理作用吧
说提高稳定性和可预期寿命我信,说直接提高网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化工的固态还差?怕是小白吧?

感觉就470的是化工的,其他贴片跟270的都不是,化工的有个小 口 符号,比如470的口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引线型的是贵弥功的PSG系列固态电容,而贴片型不是贵弥功的。

贴片的的确不是日本化工的,不管是什么厂商的固态,对于路由器是完全够用的,另外楼主全换成固态感觉有点不妥,电解加固态应该更好

网友:
又是一个认为固态比电解好的事例

网友:
找了下固态的缺点
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
因固态电容不会出现变形、爆浆、漏液等的现象,目测是基本没有办法可以判断是哪一只出现故障

网友:
换了也没意义,没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