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威S840H更换后级功放芯片和大水塘

楼主(2019-08-25):
索威S840H桌面对箱,放置了一年多,通电又不响了(前些年,放置了半年也是这个故障,经测量是大水塘电容坏掉了,更换后故障解除),现在想到是不是又是大水塘电容出现的问题
对箱原来使用的是50V(可能是吧,也许是36V的,但无所谓啦,火牛出来是交流17V)6800微法的,在第一次更换了50V10000微法的,
现在不响了,第一想到的就是是不是这对大水塘又出现了问题,拆开后测量,奈何我的电表最大只能到20微法,测量电容有容量,但是超出量程,这也无法判断电容是否出现问题
拆掉两个电容后,通电发现对箱出现很大的响声,通电超过了三两秒后,出现焦糊的气味
观察线路板,没有看出哪里有明显的变色情况,
再次通电(无滤波电容的情况下),这次冒烟了,赶紧断电,观察后,发现后级功放芯片TDA7265炸掉了,上面出了个洞,这个东西肯定是坏掉了
上万能宝上买了两个,怕一个换不成功多备一个
电容呢,也买了两个,原来使用的两个一万微法的不知道好坏,一起换了。
这次买的是50V6800微法的,22mm*40mm的尺寸,能够安装到原有位置。
更换后,音箱出声了,好了
但是,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没有大水塘电容的时候,音箱会有很大的噪声,是不正常的噪声,并且音量无法调节,两次都是这样

下面上图吧,
也算是个拆机图,也算是个维修图吧

1. 炸掉的TDA7265,11个脚,直插的,巨大的散热铝片
   那四根线,黄黑红黑分别是连接的两个50V10000微法的电容,是之前更换的,原来的坏掉了,更换了更大的,但尺寸不合适,只能是用粗线连接

2. 电路板上电容的位置能够安装直径22mm的电容,这次购买了就是22mm的,但是容量小了,是6800微法的

3. 主音箱上的分频器,在拆下之前拍个照,以免弄错线序

4. 连接副音箱的接线,在副音箱里面同样安装有和主音箱里面相同的分频器

5. 更换了电容和功放芯片后的试机过程,电容先是简单接上,功放芯片使用堆锡方式拆的,然后重新上了导热硅脂,又焊接上去
   连接上前级,火牛,MP3,两个音箱后,成功出声

6. 放在地上的两个箱子,左面的是主箱,右面的是副箱
   主箱上的白线是随便找的线接到后级功放板上的,方便调试嘛
   副箱上的是买的时候的音箱连接线

7. 把音箱线改个香蕉头吧,方便插拔
   把线剥开一公分,然后折回来,压进香蕉头

8. 做好了一端的,只做一头的就好了,那头先不做了

9. 香蕉头能够插到接口上,很好

10. 拆开主箱上的临时的白线,然后进行组装

11. 后级功放板的背面,电容现在就焊在这面了,一会儿换到正面,下面两个大黑家伙就是10000微法的大电容,太大了,用热熔胶固定到背面高密板上的,现在已经剪掉线了,但热熔胶不好弄在上面就在上面吧

12. 更换后的TDA7265,使用了我的金色导热膏

13. 电容装到了正面

14. 换个角度看看功放板正面,没几个元件,还有好多空着的,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是太监版本?

15. 背面,请忽略我笨拙的焊功,没有洗板水也没有无水乙醇,就这样吧,反正不影响使用

16. 没有704,就用之前买的免钉胶了

17. 看看这个分频器吧,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功率分频器吧,两路两阶的,使用了两个大铜电感,应该是电感吧,还有什么电容电阻的,我也不认识,反正挺沉的,应该不是铝线吧

18. 火牛,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环牛而用小方牛,四个喇叭是90瓦,但不知道牛为什么只用到70瓦,会不会小了点啊
    火牛,双15V,35Wx2,使用的应该是推挽式电路

19. 使用论坛里面撸到的小飞来安装方牛

20. 前级功放,白线是电源线,红黑线是指示灯,三个旋钮分别是音量、高音、低音的调节,两板黑线分别是接输入和输出到后级的线路

21. 把前级功放装上的样子,箱子放倒了,火牛应该是在底面的。
    箱子里面放置了大量的吸音棉,据说是为了消除箱体内的驻波

22. 焊接好主箱的音频线

23. 连接好了前级与后级的连接线以及前级的电源线,装箱

24. 通电,不亮,想是把里面的线弄断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什么问题,再次拆开后,发现是火牛和功放板连线没接,连接上,点亮,出声

25. 这就是拆下的功放芯片

26. 部分用到的工具,金黄色的导热膏,前些天组装工作站时候买的
    加长的一字和十字改锥
    三合一个修脚刀中的一个

完了
谢谢您浏览我的帖子

网友A:
不装电容你就敢通电,真胆大。
集成块自激烧毁的,哪怕随便装两个1000以上的就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电容你就敢通电,真胆大。
集成块自激烧毁的,哪怕随便装两个1000以上的就可以试。
...

是这样的呀,我不知道呀,光是理解着电容滤波把不平滑的直流滤成平滑直流了,哪知道还有自激这出,这玩意儿真是没搞过呀,这下长知识了,谢谢老大

网友:
这次应该不是电容损坏~

网友B:
估计你的电容还得换!

  原来电容飞线做法比较合理,

现在离散热片太近了,

改良散热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电容还得换!

  原来电容飞线做法比较合理,

飞线的时候,可能是线太长,有底噪

网友C:
现在功放芯片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功放芯片很便宜

买了两个功放芯片,加运费十来块钱

网友D:
不加大水塘,相当于开车把减震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大水塘,相当于开车把减震去掉。。。

你跟我想的一样,人家大水塘不只是滤波的作用,还有是防止那个功放芯片自激,一楼人家说了
如果只是滤波,不会烧功放芯片

网友E(2019-10-30):
这音箱听说很不错,是不是真的听起来很舒服的那种?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E:
这音箱听说很不错,是不是真的听起来很舒服的那种?

说实话,音响很一般啊,电流声特别厉害

网友F:
那两个底朝天电容用来干嘛的?收集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两个底朝天电容用来干嘛的?收集信号吗

我感觉是大了,换了个地方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两个底朝天电容用来干嘛的?收集信号吗

哈哈,换得两个大的,容量大了尺寸也大了,用热熔胶固定到木质箱壳上了

网友:
改无源音箱,从新用功放带,这个方案好

网友G:
电容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自然坏掉的,估计是原来已经有问题,自己没有发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自然坏掉的,估计是原来已经有问题,自己没有发觉而已。 ...

两个大家伙换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大概一半年的断电放置,再开机就不出声音了,换了更大的电容后恢复正常,就是上面有大哥提到的两个收集信号的那两个电容;后来又是在老家放了一段时间,再搞又不出声音了,就是这次换的

网友(2024-05-14):
楼主,同款机箱,本来副箱没有声音,自己研究着把副箱二分频电容换掉了,测试下的确是坏了。但是副箱有声音了,音量很小。主箱倒是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我要换后功放芯片还是换那两个大电容啊?还有,前级功放好难拆啊,有可能是前级功放的板子上有电容问题吗?纯小白,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