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EL57HBL04-75-55无刷电机

楼主(2019-08-26):
拆前天到货的EL57HBL04-75-55无刷电机这电机运行起来劲很大用48V电动车驱动器驱动转速很高,没有侧转速的仪器不知具体转速感估计得有6000多转

开箱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出现接头

电机后盖上有两颗螺丝没事没事别去动它这是固定霍尔元件的,如果动了霍尔位置会导致运行异常(用无霍尔电调、驱动除外)如果非要动就一定要做好记号

这电机很好拆皮带轮这端有三颗螺丝拧下来就能拆开

这电机做工不错绕线满槽率很高漆包线是0.8MM的9级定子跨槽绕线法

接线端有绝缘胶带两端盖子上都有绝缘垫

霍尔上面有一层绝缘垫

霍尔60度的

转子钕强磁双轴承(轴承一大一小)。转子直径29MM长81MM

前段轴承看不清型号被磁铁挡着的

后端轴承是NMB的607Z

霍尔磁铁是独立的非强磁

转子磁铁是钕强磁磁力很大

一排8块磁铁共四排

每排的磁铁都有点错位设计(不知道这样设计有啥优点),这样设计转动轴顿挫感不是很强(导致刚到手时我还以为不是钕强磁的)
个人感觉这样的设计做发电机不错不用太大的风力就能带起来

拆开看到是钕磁放心了谁知道磁铁这样错位设计有什么好处(难道是为了提高转速)

多谢支持!
完。

网友:
拆过NMB轴承,很有影相

网友A:
多少钱一个·,怎么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怎么驱动

放大看了楼主的快递箱,淘宝搜到了,60一个  运费9元

网友C:
再买个30多元的软扇叶微风扇,把楼主的电机改装上去。独立的磁编码器和霍尔设计很少见,大多数像电动车电机,共用转子磁钢,在定子上开槽安装霍尔。

网友D:
坐等后续发电机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怎么驱动

50元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看了楼主的快递箱,淘宝搜到了,60一个  运费9元

50一个元没算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个30多元的软扇叶微风扇,把楼主的电机改装上去。独立的磁编码器和霍尔设计很少见,大多数像电动车电机 ...

独立霍尔磁钢是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后续发电机搞起来

搞发电机没有动力源要是用电机来带感觉像脱了裤子那啥

网友:
确实是一个好的电机

网友E:
谢谢分享。这鸡鸡不错,又可以愉快的折腾了。。。。。

网友F:
加个皮带轮做个电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鸡鸡不错,又可以愉快的折腾了。。。。。

哈哈还没想好折腾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皮带轮做个电砂轮

恩恩搞个砂轮机也不错

网友:
磁铁错位设计是为了减小齿槽效应,也就是用手转动时的顿感会小点。

网友G:
入了一只,发现高速的时候轴承外圈会慢慢转动。楼主能不能看下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入了一只,发现高速的时候轴承外圈会慢慢转动。楼主能不能看下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

这电机怎么驱动?要再买一个霍尔驱动板?我用航模那种无刷电调接上uvw线,一顿一顿的来回动,求教!!!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H:
这电机怎么驱动?要再买一个霍尔驱动板?我用航模那种无刷电调接上uvw线,一顿一顿的来回动,求教!!! ...

有霍尔和无霍尔的驱动器都可以,电动车驱动器也行。有霍尔驱动器要120度的。你用电调驱动不起来可能是电调里面检测电机反电动势的部分参数不合适,只能换别的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