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了个气泵,是否有改装余地

楼主(2019-08-26):
废品站来的,坏的,听说过压缩机也能当气泵用,所以顺了个冰箱的压缩机,想着怎么改.....
压缩机的二根管子怎么接

楼主:
请大婶放招过来

楼主:
原泵体明天开拆

网友:
压缩机供这个气瓶有点费劲,可以看看原泵头收拾收拾还能用吗

网友:
清理都是个大工程呀!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ax100,可以改个两冲程摩托车

网友:
买个新的也就几百

网友:
哈哈,不会用这玩意

网友:
看来需要好好清理一下了

网友A:
用冰箱或者空调压缩机来打气,15分钟也不一定能打到6个压,而且不能超过6个压,超过6个压,压缩机肯定很快就坏了,所以还是不要用压缩机来做,如果只是低于5个压的话,用压缩机还勉强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冰箱或者空调压缩机来打气,15分钟也不一定能打到6个压,而且不能超过6个压,超过6个压,压缩机肯定很快 ...

这么说压缩机没卵用了

网友:
还是把气泵修一下吧,压缩机不行

网友:
冰箱、空调压缩机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压缩机没卵用了

我的就是冰箱压缩机改的30L打到8个压15分钟差不多,吹点东西喷笔喷个漆还够用,用完了要慢慢等,空调的可能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冰箱压缩机改的30L打到8个压15分钟差不多,吹点东西喷笔喷个漆还够用,用完了要慢慢等,空调的可 ...

打8个压,压缩机里边的膜片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8个压,压缩机里边的膜片很容易坏

用不了几次,有时候忘记了打到8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几次,有时间忘记了打到8自动停

打废它也要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几次,有时间忘记了打到8自动停

你没安装压力开关吗?压缩机自带wen温控保护,里面电机发热严重就会自动断电

网友:
老大,赖好你先拿水泚干净些啊

网友:
这清洗量有点大,压缩机流量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