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urpeer av4或者汉研28II万用表那个REL键为啥不起作用?

楼主(2019-08-26):
surpeer av4或者汉研28II万用表那个REL键,短按有REL显示和提示音,但感觉任何作用不起,长按似乎也没有任何反应!咋回事? 是因为双芯片的原因?
这表校准的时候,没有提示音,按照DTM0660的手册,校准过程是有提示音的,什么原因?  芯片不是0660而是HY12P65/66的原因? 还是因为双芯片?

网友:
基本吗,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其实有用,会锁定 当前的 量程,像是 测电阻就是之前测试电阻所在的挡位,不会自动切换

网友A:
这个键类似于多功能键,由不同厂家出厂时自定义功能,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类似于多功能键,由不同厂家出厂时自定义功能,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

标着REL  说明书上也是注明是相对测量功能! 但,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厂家的答复是老版本问题,新出厂的全新升级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厂家是否应该执行召回?

网友(2022-05-11):
请问汉研28的电路图哪里有

网友(2023-01-29):
有没有一种可能,按下时不清零,测量时刨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