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five air 换触摸屏

楼主(2019-08-26):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屏幕中有一条没触摸了
拆机
应该是用热风枪,烫边,没有设备,用吹风机吹了下,效果不好,撬开的时候,导致密封胶还是很粘,用一字改锥把触摸屏都翘碎了。
塑料的滚动框,很好翘,用一字,沿边缘插入

这个是触摸屏的插头

换完后

网友(2022-02-16):
楼主还能多给几张换屏的步骤图吗?也有这个机子,放了很长时间没用,这两天想充上电用用,无摔无进水,也是右部分屏幕有两条点着没反应,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