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5)

楼主(2019-08-26):
新的一周了,还需要继续直憋,一憋就是一周啊
这次解决正负号显示问题,其实只是负号,这需要子在原来板子上再加一块信号处理板子
整个直憋现场,现场十分的凌乱

三块板子之间的连线

显示板

主板

信号处理板,就为了这个负号,就得大动干戈,因为原来没想加负号
,只想做到哪算哪

工作电流并没大多少

通电,显示6位数字了,因为需要一个符号位,我这个没有加到万字位上
因为有剩余数字位,而且加万字位我觉得不好看,对符号位的显示稍微加亮了一些
大家注意没

还是用电池来测试,正向连接

反向连接电池

实现了负号的显示,这就完美一些了

短接测试端

偶尔显示负零

好了,又前进了一步!

网友A:
这确实需要做成台表!弄完了估计一大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需要做成台表!弄完了估计一大堆了!

哈哈,的确是,加个功能一块板子,最后体积庞大,都是分立器件惹的祸

网友B:
你怎么这么厉害?
请问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这么厉害?
请问楼主

哈哈,我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你想学吗

网友C:
铝合金外壳CNC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外壳CNC搞起来

哈哈,最后想买个塑料仪器外壳,但是我没工具加工,而且恐怕最后就烂尾了,外壳钱也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后想买个塑料仪器外壳,但是我没工具加工,而且恐怕最后就烂尾了,外壳钱也省了 ...

塑料壳还是比较好加工的,一把剪刀,一把壁纸刀,最好再来把尖嘴钳就可以了,开孔用剪刀,开窗用壁纸刀,开窗稍微费点劲,用壁纸刀反复划,塑料基本可以割透,不透也没事,用钳子掰断!

网友D:
哈哈,古董级ICL7135,最后的信仰。。。

这组装测好了,后边弄块完整pcb焊起来多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古董级ICL7135,最后的信仰。。。

是呀,可是我不会画电路板

网友E:
厉害。这么好的东西用塑料外壳有点掉档次,可以用三四十年前的旧仪器仪表铝质外壳改制,比如ST-16的外壳,很容易加工,又显得很般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这么好的东西用塑料外壳有点掉档次,可以用三四十年前的旧仪器仪表铝质外壳改制,比如ST-16的外壳, ...

哈哈,一个4位半,没外壳都行,不算什么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你想学吗

大神都是这样的

网友F:
对显示部分感兴趣。能说说么?关键是驱动vfd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显示部分感兴趣。能说说么?关键是驱动vfd的原理。

很简单,vfd分灯丝,阳极、栅极,把灯丝点亮,然后给需要发光的笔画的阳极加正电压,再给相应的位栅极上加正电压,相应的笔画就显示出来了,具体的管子需要具体分析,先找出引脚与相应电极的对应关系,这才是困难之处,因为很多屏没资料

网友F:
灯丝和阳极栅极的电压,都用直流,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丝和阳极栅极的电压,都用直流,可以么?

灯丝理论是交流,不过我用的直流,似乎也没事,交流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