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来改明纬可调电源,先买个小林电子负载拼凑起来。

楼主(2019-08-26):
买了个明纬S350-27电源连改装套件回来,还没动手,一想不行,得先有个电子负载来调整电流表的示数和测试性能,所以又买了小林电子负载套件回来,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个装食品的硬塑料盒和一个近20年的CPU风扇,动手。
1、先是焊接,这焊功不知道够不够格进富士康泡小姐姐?

2、先放到盒子里比划比划

3、接下来是钳工工作,散热器打孔攻丝,散热器底下有点薄,孔不能打太深,只能打6MM左右的盲孔,用2.5MM钻头打的孔,再用3MM钻头轻轻倒一下角。因为用的是直槽的丝锥,攻丝时小心翼翼的,攻一两圈就要退出来清碎屑。

4、加厚大电流的铜箔

4、基本完成了,能用接线端子连接的都用接线端子连接,方便以后拆装,因为想着以后还要换TO-247的管来加大功率的,不过现阶段因为散热器的性能局限了,先用这4个TO-220的先用着吧。

5、搞完了,试机。

最后发现这个负载的电流表头挺准的,和我的万用表读数一样,都不用调整,以后校准电源的表头都不用串万用表了,直接参考这个表就行,不错!不错!

楼主:
这塑料盒太脆,钻孔不好钻,劲大了就裂!方孔是烧热刀片烫的,一烫孔会扩大,,导致有些孔开大了,,烫完还要用锉到修边,反正最难搞就是壳子。哦还有,我把风扇反过来装了,改成从里往外抽风,这样散热效率应该比吹风进去要高,本来还想再加一把风扇从另一边吹风进去的,最后没找到地方安装作罢。现在散热也不太够,100W开几分钟散热片已经很热了,以后有大盒子再改成双散热片的,革命尚未成功,还要努力啊!

网友A:
这个电子负载套件我也买了还没有装起来。
楼主焊工不错!

网友B:
散件链接有吗?

网友:
做得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件链接有吗?

在本站或淘宝搜“小林电子负载”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子负载套件我也买了还没有装起来。
楼主焊工不错!

谢谢支持!最难还是外壳,其它的对于坛友来说都是“洒洒水”。

楼主:
谢谢广东兄弟支持!

网友C:
这壳子太容易碎了

网友D:
盒子孔太少了,只有出风没有进风,可以在两边用烙铁扎孔

网友E:
比我做的好看多了,我每次测负载都胆战心惊的,怕炸了

网友F:
楼主做得好,漂亮。我也刚刚撸了一套。又有的玩了。

网友G:
风要往里吹才行,往外排风,空气密度小散热不良。相互学习

楼主:
谢谢支持!还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壳子太容易碎了

是啊!这壳子不行,暂时先用着,再物色好的盒子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孔太少了,只有出风没有进风,可以在两边用烙铁扎孔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我做的好看多了,我每次测负载都胆战心惊的,怕炸了

是啊!咱俩都用一个散热器,大小也差不多,调到100W左右运行几分钟就很热了,更别说换大功率管了,看来还是得找大盒子,上两个散热器才行。感觉这改良散热太费劲了,要搞好花的钱比买这电子负载花钱还多,用家里的废旧零件恐怕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得好,漂亮。我也刚刚撸了一套。又有的玩了。

,用什么做壳子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要往里吹才行,往外排风,空气密度小散热不良。相互学习

谢谢指点,那我把风扇调过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