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VD电源改造问题

楼主(2019-08-26):
家里有台飞利浦HTS3556DVD,不读碟好久,一直作为功放用(此机有AUX和USB接口)。昨天手欠将光驱拆了,拆下也没有试机直接就把光驱扔了。晚上再开机就出问题了,原来可以在面板按键直接选择音源,现在不能选了,只有MP3一个默认了,并且没有声音,开机检查发现数字功放电路没有供电。电源板是好的,数字功放部分供电是+-27v。怀疑是因为光驱拆除了所有系统检测不到某个信号,导致电源27v部分没有工作。请各位大神看看如何能让电源输出27V电压。

网友:
光驱捡回来再装上去呀!

楼主:
没有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2020-07-17):
DVD都没人玩了,当然没人理你了

网友:
到哪里扔的到哪里捡回来,拆下不能立即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