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一代中九卫星接收机

楼主(2019-08-26):
闲置好几年了,今天打扫卫生拿了出来,看外观还有9成新,但又有什么用处呢?拆开看一下,算留作记忆一吧,有需要的留言,否则就大卸八块了。

全家图

面板、

内部构造

开关电源

信号处理板

遥想当年升级、刷机、升级、刷机,忙的不亦热乎,自从按了网络机顶盒,就吃灰了,还有需要的吗?请留言。没有的话就拆了,留下线路板,壳子扔了。

网友:
这个现在真没什么用了,

网友A:
难道说这个是2023e+1108e吗?可以当编程器用啊!我就用的这个方案的编程器

网友B:
曾经火遍全国,让大家都可以看得起免费的卫星电视。我买了台二代插卡的,在老家给爸妈用的,用了这么多年了,一直都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火遍全国,让大家都可以看得起免费的卫星电视。我买了台二代插卡的,在老家给爸妈用的,用了这么多年了 ...

一代的坑死人了,坑人的不是机器,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这个是2023e+1108e吗?可以当编程器用啊!我就用的这个方案的编程器

你好老师,怎么该做编程器,还望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怎么该做编程器,还望给指点一下

哪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是用海尔的软件就行,需要改造的就是加个bootload开关,软件改一下配置文件的大小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
买了一代,高斯贝尔的?后来升级烦死了。不用了。给老丈人买了二代定位的,一开始城里也可以用,后来不行了,只能乡村用。

网友C:
是双模的不?如果是还可以收其他星。最早给父母的也是这种,虽然山寨但是还比较稳定,后来换了二代看到至今。三代实在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是用海尔的软件就行,需要改造的就是加个bootload开关,软件改一下配置文件的大小 ...

我是菜鸟,还请仔细的讲一下,或推荐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花费10欧元的直播星,07年上天的。

网友:
电源板有用吗

楼主:
能正常开机,就是闲置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双模的不?如果是还可以收其他星。最早给父母的也是这种,虽然山寨但是还比较稳定,后来换了二代看到至今 ...

不是,单中九

网友:
这个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还请仔细的讲一下,或推荐个链接学习一下

搜索海尔2023e救砖,用救砖的方法写入

网友:
电源可能能使用到别的地方。

网友:
电源,遥控器还可以用

网友D:
这个我家里也有个没用的,电源板可以用,壳子也可以留着DI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家里也有个没用的,电源板可以用,壳子也可以留着DIY啊

闲了好几年了,也没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