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器四节5号电池怎么改用俩节铁锂电池

楼主(2019-08-26):
没事买了台二手金属探测器想没事时做个户外运动,原先是用碱性电池4节串联六伏的,我想用五号铁锂电池,可两节铁锂串联电压是7.3伏,我直接用行吗?要是电压高了能串联俩二级管降压吗?把二级串联在占位筒里。金属探测器功率不大,听人说用五号南孚电池连续能用20个小时。有高手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没那么娇贵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两节真的再加两节占位电池就行 我记得买磷酸铁锂电池都送占位电池

网友:
放心大胆的用,占位桶没问题的

网友C:
提醒下,有些多节电池串联的设备有中间抽头,还是拆开看一下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娇贵  直接用就行了

娇贵不知道,不过很金贵的,好几千块钱呢,不知道里面芯片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真的再加两节占位电池就行 我记得买磷酸铁锂电池都送占位电池

原机是6伏,我用铁锂的话是7.4伏,相当于多了一节电池的电量,我怕机器烧了呀,好几千买的,还没完了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下,有些多节电池串联的设备有中间抽头,还是拆开看一下保险点

多节电池串联没抽头,就个四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一端有个九伏电池的插头插机器上用就行了。

网友D:
碱性电池新电池的电压将近1.7V,所以放心用吧

网友B:
新的碱性电池电压就差不多1.6 四节也不低了 高一点没大问题 毕竟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是支持一定范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节电池串联没抽头,就个四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一端有个九伏电池的插头插机器上用就行了。 ...

我见过6节电池的,2节抽出来另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碱性电池新电池的电压将近1.7V,所以放心用吧

要是都按标称是高不多,两节高0.4伏。就是机器的电量显示怕是就不准的,碱性电池1.1伏就没电了,四节是4.4伏,要是两节铁锂电池放到4.4就过放了,因为铁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碱性电池电压就差不多1.6 四节也不低了 高一点没大问题 毕竟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是支持一定范围的
...

我觉得用肯定能用,就是不知道长时间用对机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6节电池的,2节抽出来另外用的

可能吧,我这个是一个电池盒插进去就俩触电

网友E(2022-06-16):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6节电池的,2节抽出来另外用的

这种电路的缺点:某几节电池会先没电,即使其他电池还有电,但是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的缺点:某几节电池会先没电,即使其他电池还有电,但是已经不能用了 ...

更麻烦的是改电池

网友:
要保险点可以用那7转5转换筒中间焊个二极管,做占位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