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无从拆起的水龙头

楼主(2019-08-26):
这个净水器的三管无压水龙头用了19年,上面开始漏水,退役了。
所谓三管无压,就是不开启水龙头时,净水器是没有进水的。
如同三极管一样,基极没有偏置电压,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是不通的。
想拆开看看的,但没发现下手的地方,不知道是生产工艺。

网友:
上面把手上不是有个一字头螺丝,拆开,然后里面的阀门就可以拆下。延长弯管照片看不清楚,里面应该有个螺母,也可以拆下

网友:
如果金属部分没有锈蚀的话,大部分是塑料件老化、硬化,最后一副图里 中间那个塑料白片磨薄了。封堵压力不够了。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净水器龙头还有这么多锈

网友:
应该从上面拆吧

网友:
出水弯管通常都是胶圈密封兼插入卡位。根部缝隙上点油,旋转着硬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