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点焊机完工,实践90平方两圈。

楼主(2019-08-26):
    之前有个威克士电池包放坏了。。太久没用,一看有一节电池过放了,好心痛,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剩下四节拆下来可以做个12V电池组,然后可以再买5节换上去,然后问题是没有点焊机。。。焊锡也能焊,但是怕电池烫坏了,于是准备做一个点焊机。
    看了论坛里面各个大神的点焊机,主流分两种,变压器和电容的,总体来说价格差不多,电容的要贵一点,但是轻便,变压器的时间可调范围广一点,更加暴力。
但我做东西有个毛病,巴不得能用一辈子,于是放弃可能老化的电容,选择微波炉变压器,为了减少接头损耗,准备次级线圈直接接焊针,减少能量损耗点。
    首先买了个微波炉变压器,800瓦。

动手切开,意料之中,白花花一片,初级次级全铝。。。

量了一下,次级空间大概有14*28,网上搜了一下,铜绞线95平方裸线,正好13MM直径,决定就是他了,算好了买了I米,正好能绕两圈还能伸出来不少。
到手一看,坑爹,明明直径有14.5MM,这不知道算不算虚标?
没办法,只能整个拆开,一共拆成17股,然后一根根往里塞,塞的我想死。塞到16股,再也塞不进去了,大概90平方吧,早知道不省钱买900瓦的了,应该空间更大一些。那些50平方绕四圈的肯定虚标了。。。。。

内壁用高温胶带绝缘,然后灌绝缘漆,套热缩管。外壳用防水盒,做到最紧凑。
为了防止太重盒子吃不住,变压器倒置固定在顶盖上,跟把手连在一起,出线的地方用防水电缆接头。

控制板买了液晶显示双脉冲的,预制参数,操作方便,显示直观,一排灯的看参数还得想半天。
其实最便宜那种双旋钮的挺好的,可惜不是双脉冲,要是开发个双脉冲的,我肯定买了,调节又方便,参数一看旋钮位置就知道了。

显示板放前面,主电路板放变压器底下,两边放两个木条,撑住变压器。电源变压器放后面,开关插座放顶盖,空间刚刚好,完美利用。

最后就是焊针夹头了,买了一米2mm厚铜条,切成10段,打孔,为了能夹住焊针,还得弯成S造型,弯的我又想死。

   一共32根线分别打上铜鼻子,用五根铜条夹住,为了防止氧化,铜条还上了一层焊锡。

   没有液压钳,用小台钳压的,压的我再次想死。。。下次还是买个液压钳吧,一般压线钳根本压不动。
    最后成品出炉:

    看看焊接效果:
    参数是第一脉冲时间1,电流50,间隔1,第二脉冲时间1,电流70,点0.15镀镍

    参数是第一脉冲时间1,电流50,间隔1,第二脉冲时间2,电流99,点0.2镀镍

    时间到3就开始变色了,所以最高也就2了,手头没有纯镍,下次买点试试,不过铜的还是点不上,倒是对焊能把0.2和0.35的铜片焊一起。

    开始没看控制板说明,以为电流1格是1毫秒,直接调了5,结果焊针整个通红,都烧软了,差点把焊针烧废了。。。其实1格是20毫秒。
0.2镍片如果用时间1,可以焊上,但是用力能扯下,用时间2,要想拆就只能用钳子直接撕裂镍片了。

    再说一下双脉冲好处,就我手感来说,首先用的拆机电池,和拆机镍片实验的,都没那么平,镍片和电池没法紧密接触,因为镍片有硬度,就算压,也压不到那么紧。第一脉冲预热,能把镍片烧软,然后在你手的压力下,就能和电池紧密接触,再来第二下,就能焊牢,我焊接的时候有个明显感觉,焊针往下一沉,就焊好了。我试了一下如果预先在镍片上冲个凸起的话,单脉冲也没问题的,0.15镍片也没啥问题,0.2的就有点硬了,双脉冲效果的确好一点,但是为此花了100多买了双脉冲,感觉不是很值,30多的单脉冲也够用了。

    当然用铜条做次级肯定更好,开始我也考虑了这个方案,但是第一,铜条很贵,也很难弯,第二,必须锯开变压器再焊接,才能放进去,我没这个设备,第三,铜条出来还得接焊把线,你100平方的铜条,出来还得接25平方焊把线,电阻一下就大了许多,还有接头的接触电阻,每多一个接头,就多一处能量损耗,最后综合成本,难度,选择了裸铜线。总体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毫无火花。论坛里面好像还没有绕两圈的,都是三四圈的,做之前到处咨询了一圈,都没人有过经验,实际证明。两圈还是很给力的。

补充内容 (2019-9-26 11:41):
看了论坛里面用0.2镍+0.1铜点焊,我也试了一下,用0.15镀镍+0.1铜,效果很好,铜的电阻是铁的六分之一,按理说比2.0纯镍的还要好了

楼主:
一个小插曲,开始焊接总是一个点牢固,一个点很松,开始以为焊针问题,换了焊针还一样,最后发现焊不紧的那个焊针夹头有问题,攻出来的螺纹滑丝没上紧,加了一个螺母就好了,如果遇到类似问题的坛友可以往这个方面查找问题。

网友:
这个点的真好,变压器很少看到做的这么好的

网友A:
LZ 用的变压器三围尺寸是多少?两圈的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用的变压器三围尺寸是多少?两圈的电压是多少伏?

就是800瓦微波炉变压器,尺寸应该都一样吧,75*90,高78MM,电压1.9V。

网友B: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经验分享也很赞,学习了。
就差一个触发手柄了哈哈

网友:
外壳设计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经验分享也很赞,学习了。
就差一个触发手柄了哈哈 ...

预留了手柄设计,不过做不了自动触发了,还得手按

网友C:
后面那图看到焊点有点黑了.这一类点焊机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虚焊,看着焊好了,但是轻轻就可以拉开
一个点紧,一个点没效果
焊点发黑.
我试了三圈2.9V,效果还可以.等下回有时间试试2圈.

网友:
手套很魔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图看到焊点有点黑了.这一类点焊机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虚焊,看着焊好了,但是轻轻就可以拉开
一个点 ...

后面一张图每个点都实验了不同的参数,时间依次变大,一个点焊不紧就是那个焊笔接触不良。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粗,你是看着有空隙难受一定要塞满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粗,你是看着有空隙难受一定要塞满它吧!!!!

肯定是越粗越好,粗了电流大,性能更好啊

网友:
厉害 厉害  搞得我也想整一个了  哈哈哈

网友:
这个项目我是从头跟到尾啊,终于出炉了,来支持一下

网友E:
如果铜线套热缩管,各自之间绝缘,只在汇流排处并联,减少涡流损耗,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铜线套热缩管,各自之间绝缘,只在汇流排处并联,减少涡流损耗,效果会更好 ...

套绝缘会塞不进去的。。。我灌了绝缘漆,应该效果差不多

网友F:
微波炉变压器哪里淘的,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波炉变压器哪里淘的,多少米啊

淘宝,40多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越粗越好,粗了电流大,性能更好啊

你有所误解了,你铁心的磁通量只有那么多,次级再粗产生的电流也只有那么多,就像1寸管即便转接到3寸五寸,出水量是受1寸管限制的。

其次短路载荷和长期负荷使用计算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