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拆解换硬盘清灰(Lenovo C240)

楼主(2019-08-26):
『X折腾』联想一体机拆解换硬盘清灰
朋友丢了一台给我。。到时放餐桌上,吃饭可以看看新闻,听听音乐,看看电影。。。

看下,4G内存,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CPU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升级的。

看下一体机,硬盘、鼠标还是要无线会方便

用的狗骨头电源,通电标志会亮啊

看正面,保护的不是很好,有些划痕

背面,发黄了,乱脏脏的

居然还有个苹果标志,坑了

可是边上又有个联想标志,是什么鬼

右下角铭牌,怪怪的

左下角是各种接口,貌似功能还挺齐全的

屏幕左侧,接口更多,上面还有DVD光驱?~

拆吧,旋开螺丝,集成电路映入眼帘

显示屏背面铭牌,标识

整体,贴标这么多,搞事啊?

左侧,驱动板

主脑位,右上角,应该是光驱位

硬盘位,这支架的颜色真是鲜艳啊。

CPU显卡散热风扇口,看了一下,略脏

电脑的主板,长得跟笔记本一个样

内存卡位,原配应该是2G的,后加了2G的,现在是4G

看下,DDR3的

CPU,貌似是BGA上去,更换的可能性不大

这里还有一个硬盘位,安装半高的固态吧

这边这个焊点,貌似也是硬盘位接口

硬盘支架拆出,是威刚的,后来换成废品站收的120G固态用

然后本想拆了光驱位,装机械盘,后来发现还有一张光碟

最后没有多余机械可以用,就先装了120G的固态,光碟打包好送还回去了。

网友:
我去,你一说还有一张碟,瞬间想歪了,这照片啊!

网友:
苹果标 差评,太山了......

网友A:
不是苹果非要假装苹果,你说这虚荣心是有多大

网友:
那个苹果标应该是买苹果产品送的,然后被贴在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苹果非要假装苹果,你说这虚荣心是有多大

人家原来用的人就贴了个贴纸而已。而且这方向是背面对着墙一般也看不到。你就这么激进?

网友:
笔记本主板+显示器=一体机

笔记本屏幕翻过来,键盘外置=一体机

大屏幕平板电脑+支架=一体机

也就是说我找个笔记本,把屏幕键盘去掉,固定到75寸电视后面=75寸大一体机了。哈哈哈,可以动手了。

网友:
得力打印机驱动,

网友:
还是可以,能看视频啥的

网友C:
看腾讯视频都卡吧,客户端可能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腾讯视频都卡吧,客户端可能稍微好点。

没试,固态盘启动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是minipcie接口,接无线网卡的,不能接固态硬盘
虽然跟msata接口一样,但是msata固态盘插上去识别不了的

网友:
再次感谢你的拆解,我回头拆了我那个真的联想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原来用的人就贴了个贴纸而已。而且这方向是背面对着墙一般也看不到。你就这么激进? ...

还不能说实话了?

网友:
一体机比较紧凑,一般应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是当年流行的一体机,感觉不如本本+显示器+外设好,最起马本本可移动的。

网友:
        謝謝分享 接活越来越多了

网友D:
我觉得那个PCI插口是无线网卡的,那个空PCI焊锡点才是硬盘的

网友:
一体机吧,维护成本和散热不如台机,便携性吧,又不如笔记本,,,,真心感觉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那个PCI插口是无线网卡的,那个空PCI焊锡点才是硬盘的

哦哦哦?还好没买半高固态盘,不然就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