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装到36v的电动车上,会不会易过放

楼主(2019-08-26):
一个36v500w的电动滑板车,昨天买了个二手48v的聚合物电池接上,原本1档时速最高22公里左右,现在能到30公里原来二档最高时35公里现在能到45公里,三档最高限速55公里,但仪表里还可以设置更高的速度,我想问的是档位之分是由限流完成还是限压完成的呢?如果是限压的话那开一档或二档降压那不正好合适36v的满电电压,但48v电池到42v已经欠压了,但对36v的电机或者控制器来说还是满电状态,如果一直用下去48v的电池是在42v左右停止输出还是到36v以下停止输出?如果是36v停止那不是过放了。

网友:
48伏电池如果保护板正常的情况下,最低40伏左右就会断电无输出。最好加个电压表直连电池方便观察,不要每次都用到断电保护伤电池。

网友:
有保护电路板一般不会过放的,保护板只要有一节电池低于设定电压就会自动断电

楼主:
哦.那就好了.其实里程仪表有36v48v的设置的,但我怕设置了48的话会输出的电压过高,长久下去会烧电机。还有个60v的锂电池准备上48v250w的车,但车没档位调,看来要换个可以调档位的转把了

网友A:
电池不会有事,但是我告诉你电机可能会有事,不信你等过些日子再来,保证电机已经坏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已经修了好几个这种超压烧毁电机的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会有事,但是我告诉你电机可能会有事,不信你等过些日子再来,保证电机已经坏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 ...

我只开一档或二档应该就没超多少压,如果开三档那肯定是超压了,而且500w的电机应该没什么么问题,但如果是250或者350w的估计有点悬。

网友:
48v的不知道。我的车24v。用36v好几年了。

楼主:
里程表设置48v电量显示正常,但电量两格电以下就没什么力了,调回36v又充满力量,电用完的时候是突然没电的,但电量还是显示满电,回来测电压45.3v明显不会过放。

网友B:
跟表么一分钱关系,调电压档位只是电量显示准确一点,速度档位是限流,电机一般无所谓,注意别太热,控制器抗的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表么一分钱关系,调电压档位只是电量显示准确一点,速度档位是限流,电机一般无所谓,注意别太热,控制器 ...

跟设置电压有关系,表可以设置36v48v60v,设置48v的话电量正常,只有一格电了,跑起来无力也慢,但设置为36v的话,虽然只有一格电了,但对设置36v来说还是满电的,电量显示满格,跑起来充满动力,另外能跑更远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