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人知道ssd里固定pcb和拧紧外壳的螺丝一般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9-08-26):
就是把外壳ab面拧紧的螺丝和固定pcb的螺丝,谢谢

网友A:
不同牌子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牌子的都不一样

基本都通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些是山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M2和M2.5这两种

网友:
很普通的电脑上的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些是山寨

螺孔直径都差不多,不管山寨还是大牌,很少遇上不能替换的

网友D:
那么小的螺丝掉了不好找,干脆上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的螺丝掉了不好找,干脆上热熔胶

所以想买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M2和M2.5这两种

找了个山寨的量了一下,应该是m2x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个山寨的量了一下,应该是m2x3

这么小的尺寸,你拿什么量的,能准吗?
淘宝上去搜笔记本维修螺丝套装,十几元钱套装中各种型号小尺寸螺丝基本上都有,总会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尺寸,你拿什么量的,能准吗?
淘宝上去搜笔记本维修螺丝套装,十几元钱套装中各种型号小尺寸螺 ...

量外径和长度,一把文具尺就行了

网友(2020-05-05):
引用 楼主:
量外径和长度,一把文具尺就行了

你确定是M2*3么???
我刚才量了一下,怎么是M3*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