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间怎么把燃气灶由电池改成市电供电问题

楼主(2019-08-26):
用的是AUX的燃气灶,是持续供电的那种,如果在点着以后把电池拆下来火就灭了,应该是脉冲的,这燃气灶感觉很费电,想改成市电供电,我看了看燃气灶的背面看到是两节电池,但2节电池不是放在一起,而是在背面左下角和右下角一个角一个电池盒,因为自己是小白,不会改造也没电子元件,所以也不会把5V手机充电器改3V的,所以打算直接买个3V 1A的电源适配器,但有以下疑问,请高手解答:
1。如果是1节电池的,1.5V,可是应该用几安比较合适呢?2节电池用几伏几安合适呢?
2。我这种情况具体要怎么测量,怎么接呢?

网友A:
电流1A应该够用了,

两节电池的话可以测试一下两个电池仓的负极是不是相通的,如果是,可以判断不是串联。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改市电,有安全隐患,如果嫌费电,可以用可充电的1.5v电池并联供电,例如4节1000Mah的镍氢并联代替原先的1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1A应该够用了,

两节电池的话可以测试一下两个电池仓的负极是不是相通的,如果是,可以判断不是串联 ...

以前改过一个燃气热水器,用电池很容易熄火,直接用个黑莓的手机充电器串一枚二极管,接上后啪啪啪打火很快很强烈,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充电器拔下来,很是方便。

网友:
燃气供电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建议用6V的线性变压器整流滤波后7805稳压串二极管降压后供电。

也可直接用LM317之类的稳压3V。

网友B:
大号5号电池用了几年都不用换!说明你这燃气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号5号电池用了几年都不用换!说明你这燃气灶不行

支持一帖,言之有理

网友:
推荐打火器给楼主用用,0耗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号5号电池用了几年都不用换!说明你这燃气灶不行

你那种原理不一样,安全性差

网友:
买个3V降压板,插个充电宝,或者并联几个18650

网友C:
不折腾,现在的煤气灶里面都内置电磁阀,火一旦非正常熄灭,电磁阀立即关断煤气。另外,不装电池就别想点燃煤气灶。感觉还是用电池安全些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老站看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6340

网友D:
2节低自放转1号筒,用几年了。

网友:
早就改过了,用手机充电器降3V左右,直接接在电池端正、负极即可!300MA电池就够了。

网友:
换一个吧,现在的是充电式的面板上显示电池电量,电量不足时插上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号5号电池用了几年都不用换!说明你这燃气灶不行

我家得電池用了7年, 今年才換了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折腾,现在的煤气灶里面都内置电磁阀,火一旦非正常熄灭,电磁阀立即关断煤气。另外,不装电池就别想点燃 ...

我家就是用這種得, 火被吹滅後馬上斷氣

网友:
这个还是不建议改了,太不安全了

网友:
是不是熄火保护还用电池?一个电池负责打火,一个负责熄火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2节低自放转1号筒,用几年了。

离子熄火的就是比热电偶的费电

网友:
带离子熄火的灶子,里面有个电磁阀,灶子在使用时一直耗电的,所以就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