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桌面扇折腾一下

楼主(2019-08-26):
上次微信中奖的奥克斯桌面扇,有些小问题,给折腾折腾

第一
充电口明显是歪的

发现原因是右侧安装塑料柱高了,这模具没开好

削平

这下没舒服了

第二个问题
这里的塑料件全部没热铆

就把电烙铁调到最低温,然后垫纸烫一下

还有个问题是导光柱低了,再侧一点就看不到指示灯了
偶习惯看到指示灯,这个必须要折腾

导光柱

这里有飞边,也是个原因

用胶把孔填上

削平,再打磨一下

侧面效果不错

长按显示电量,多两个灯

充电电流,最大就是这么多

充电闪灯的动图

顺便看下各档电流
这玩意外接电源并不直接给风扇供电,只能充电
实际这个电流就是充电电流
以下是充满测试的
1档

2档

3档

4档

最后放光电后充电看电池容量
从数值上算,实际电池容量只有约1600mAh,离宣传的2500差得太远

偶发现它最大的用途就是上卫生间或洗澡用(卫生间没空调),总算比不用要凉快点

网友A:
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尚朋堂??

网友B:
主控电路板也来一个靓照?

网友C:
看起来充电口还是有点歪,哈哈

网友D:
逼死强迫症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尚朋堂??

和尚朋堂的模具及功能有小差异,今年这个比较流行

网友E:
呵呵,卫生间没有暖风机么?夏天暖风机就开在冷风档。这个小风扇我用在厨房烧菜的时候对着后背吹,效果也不错。

网友F:
估计安装柱没开高,设计的是PCB安装孔右边孔大一些,正好卡在突出的位置

网友G:
强迫症有点严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电路板也来一个靓照?

这里有好多靓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46

网友H:
这类国产小电器做工始终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好多靓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46

看到了;半拆奥克斯的GS-ZM001桌面扇,看看和尚朋堂有什么差别。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充电口还是有点歪,哈哈

看来大婶是强迫症重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逼死强迫症哈哈,等牙膏

还好,偶不是太难受,只是感觉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卫生间没有暖风机么?夏天暖风机就开在冷风档。这个小风扇我用在厨房烧菜的时候对着后背吹,效果也不 ...

暖风机是指浴霸?抽气的也
厨房用的挂墙220小摇头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暖风机是指浴霸?抽气的也
厨房用的挂墙220小摇头风扇

也不是啦,卫生间有单独抽风的。暖风机是向外吹风的,挂在墙上冬天洗澡效果比浴霸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安装柱没开高,设计的是PCB安装孔右边孔大一些,正好卡在突出的位置

应该不是,螺丝帽好像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国产小电器做工始终是个问题

是的,不过感觉这些年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迫症有点严重哦!

只是轻微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半拆奥克斯的GS-ZM001桌面扇,看看和尚朋堂有什么差别。谢谢分享! ...

板子和尚朋堂的不太一样,不知道新还是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