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粒二手电芯含泪组装13串48V电池包30AH

楼主(2019-08-26):
故事从月初说起,朋友请吃火锅,吃完丢给我5个电池包,好家伙,都是10串36V的,说是论斤收来的,平均一包烟换一个电池包。说帮忙改成48V的,自右发挥,成本要求最低,负载350W电机。
我的天呐,拆开外皮数了数,3个5并10AH,2个6并12AH,都有电压。

第一步是规划格局:48V的有13串或14串两种选择,我倾向13串,因为10+3正好,
可以利用原来的支架,把一部分电芯改成3串就行,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

先不着急拆散,检查保护板有没有进水,电芯有没有脱焊或者锈蚀,
果然有两个电池包有少量进水,共计损失23粒电芯。
然后带着保护板挨个电芯量电压,大部分是3.9V左右,少量3.6V,甚至还有一串1.8V的(生锈)。
把初始数值标在电池外皮上,带保护板用42V电源1.7A充电,观察电流值是否正常,手摸电芯是否发热。
充到正常转灯断开充电器,继续挨个电芯量电压,数值标注在外皮上。
大部分电压达到了4.1Xv左右,此时断开保护板,电池包静置一晚上,重新测量各个电芯电压,
维持电压读数三个字以内的电芯筛选出来(四位半万用表)。
此时统计电芯筛选步骤:
1,静置后掉电压的拆掉,拆散发现是其中一粒内部腐蚀漏电拖累其它5只电芯。
2,去掉每一个电池包4.2V那串,因为电压最高,说明一致性不好,容量可能衰减了,最先充满电(个人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3,去掉每一个电池包最低的那串,因为电压最低,说明一致性不好,可能内阻增大或者内部漏电(个人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4,剩下的正常电芯拆散,补电到4.2V,然后测定内阻。
内阻小于45毫欧的留下,列为A等品,
大于45小于90毫欧的列为B等品,大于90的扔掉。
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两天时间做电芯筛选,泪奔!!!

最后得到A等品169粒,B等品65粒,扔掉36粒残次品。
合计一下,打算用A等品组10串部分,用A+B组3串的部分。
为什么要这样配置,因为手里只有10串和3串的保护板。

购买了48V20AH的铅酸电池盒用来盛电池,结合电池盒内部空间,
最终选了A等品16串10并用来构成36V部分,而A+B(9+63)用来组24并3串12V部分。
这样的好处是保证差一点的电芯也能抱团发挥最大性能,还能对外提供12V给外置照明用。

以上过程全部没有拍照片,没啥技术含量。
下面开始组装,
第一步是打磨电极,拆镍带留下的不平整焊点需要打磨平整,耗费了三只打磨头和小半天的功夫搞定。

第二步购买18650支架,尽量利用原支架,空间不够的地方用新支架补齐。

第三步,购买镍带,准备点焊,10米大概够用了。

电焊机,问坛友借来的,之前拆过,有帖子

第四步,点焊,最痛苦的过程之一。这是拆散前的原厂镍带和焊点,焊点很淡,但是异常紧固,可以直接撕裂镍带,
留下四个毛刺,就是它们打磨费事;好奇厂家用的啥设备焊接这么完美。

先尽量利用旧支架,排列组合,6*10的旧支架,

排了5*10,留空间装保护板

按长度剪开镍带

这是按照上次点焊的参数直接焊接,根本点不牢,
以为焊上了,轻轻拉扯就扯掉了,看来参数还得调。

延长时间并增加电流,焊点发黑,而且牢固度也不够,还得继续摸索

继续增大电流,但是减小时间,果然可以了。后来发现这个电芯外壳有一层镀铜,跟一般的不锈钢镀镍不同,磨花的面金灿灿的。
难怪不能用普通的点焊程序。

刚得意几分钟,有个焊点直接炸了,我怀疑是打磨后粗糙度影响了接触电阻,手柄按压力度不到位导致炸焊点。

重新摆正手柄姿势调整按压力度,焊点恢复正常。
一顿操作猛如虎,半路各种二百五。

剩下的就是各种排列组合啪啪啪了。

新支架有些窄,镍片太宽,剪掉小一条

这是另一串5*10的,分成3*10和2*10两部分并联

比划空间

另一个排列

第五步,焊导线,接保护板(略)线太多,手忙脚乱懒得拍照了。

最后是盒子防水,打704

补充:关于充电和放电以及保护板和内阻答疑;
1,充电是用48V充电器直接充电,两片保护板判断是否充满断开,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如果电芯故障,肯定会导致充不满,但是下面的情况是筛选过的电芯,没问题。

2,放电的话10S部分是保护板控制,而3S部分是裸奔,因为大电流的3S保护板手头没有,
不过正因为如此,才把12V部分做得容量更大,留够了余地。

3,内阻,有人说45毫欧的内阻太大了,那这么说,20A单电芯放电,需要10毫欧以下,
10A放电需要20毫欧以下。那么我7.5A放电只需要22.5毫欧就可以了对吧,
按最大45毫欧的单体计算,16并相当于2.82毫欧,也就需求的十分之一,是可以满足放电要求的。
换句话说,每个单体只需要放电0.5A就能达到8A的放电,别说动力电池,就是充电宝容量电池也够用了。

4,多说一句,两个不同的电池包串联在一起可不可以?
把他们想象成两个高度一样的水桶,只是直径不同,一根水管连接等流量放水,
等流量加水,最后肯定是一起灌满的。

总结: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分容筛选,只能用最笨的办法筛选二手电芯,但是也可以走捷径,去掉最高和最低不会有错;内阻一定要测试匹配,通常二手电池包出厂是匹配好的,所以后续要串并联尽量保留原先的并联。生锈的电芯千万别用,会拖累其它好电池。
保护板一定要上,不能偷懒;防水一定要做,防止生锈。

最后计算一下成本:电池盒19包邮,支架25包邮,镍带好像加邮费12块,保护板拆机,0元赞助。
人工两个周末4天,赞助了。完成一个232粒电芯的48V30AH左右的电池盒,必须再请一顿火锅了。

我反正以后是再也不焊电池组了,
本地的坛友要是有需要焊电池组可以过来免费借用点焊机哈,比焊锡还是方便一些的。

网友A:
前排支持
容量不统一这样串联以后会不会死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
容量不统一这样串联以后会不会死的很快?

谢谢捧场,不会死得快,因为相当于两组电池是独立的,各自有保护板,而且12V那组是大大过量的,永远不可能放完,等36V那组保护的时候整体就没有输出了,需要一起充电了

网友B:
电池串的越多我就越怕,俺胆子小

网友C:
充电怎样呢,需要两个充电器吗

网友D:
45毫欧这做动力电池有什么用,只能做移动电源了,我做36V电动修枝剪都要选择20毫欧以下

网友E:
分两组要分开充电太麻烦了,不如买个48V的保护板搞成一组

网友F:
吃火锅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毫欧这做动力电池有什么用,只能做移动电源了,我做36V电动修枝剪都要选择20毫欧以下 ...

哈哈,16并联的的话等效内阻不到3毫欧,别忘了负载只有350w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两组要分开充电太麻烦了,不如买个48V的保护板搞成一组

不用分开充电哦,直接用原来的48v充电器就好,虽然是两片保护板,但是连在一起了,充放电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吃火锅太便宜了

我也这么觉得,哈哈,至少酒吧喝两瓶,十张毛爷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串的越多我就越怕,俺胆子小

没办法,需要这个电压,只能硬着头皮串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怎样呢,需要两个充电器吗

一个充电器就好,靠保护板判断任意一节充满电停止,也可以隔一段时间采用平衡充补电。

网友G:
果然厉害!看到这么多电芯都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厉害!看到这么多电芯都发麻

俺也发麻。。。。。。再也不组电池包了,真心麻烦,哈哈

网友H:
这个一天工时最少200计算,4天得800,少了不合算,你在燃烧生命为他干活,报价自然不能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一天工时最少200计算,4天得800,少了不合算,你在燃烧生命为他干活,报价自然不能太低~ ...

这种事再也不能干了,亏大发了,哈哈,心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分开充电哦,直接用原来的48v充电器就好,虽然是两片保护板,但是连在一起了,充放电都ok的。 ...

这样充不满吧?有一个电池先满就保护断开了,另一个电池充不了电了,强迫症肯定接受不了这种充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充不满吧?有一个电池先满就保护断开了,另一个电池充不了电了,强迫症肯定接受不了这种充电方式:lol ...

所以组装之前要筛选电芯,充满之后再组装,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充放电都一样,所以能充满的,最多一个季度均衡一次够了

网友:
筛选太费事了,起码要吃三顿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