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驴到手拆

楼主(2019-08-26):
上班比较近,5分钟路程,电驴代步。
最近发现电池有点不正常了,拆开看看

驴也老了,加点钱在小区旁边那家以旧换新弄了个新驴

谁知回来路上慢的和老太太一样
心想新的不能有啥大问题,或许限速线没拆啥的,
咋滴到家也得摆置一下,顺便弄下完了,
拆完发现问题在控制器里面,线路都没问题,
三速接口不起作用,找他去吧

网友:
电池充鼓了,发现充电不转灯的时候最好用定时器给限定充电时间

网友:
杂牌车啊。。。。杂牌车很好改

网友:
看来要找店家换控制器了?

网友:
现在定时器不贵,很合算

网友:
电瓶,控制器,电机三大件好就行

网友:
嘿嘿 颜色真骚

网友A:
我家那驴三年多点,骑了有3万公里的样子,现在还能骑4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驴三年多点,骑了有3万公里的样子,现在还能骑40公里

没换过电池???这么叼

网友:
都鼓成这样了,我只要发现容量明显下降就不定期打开瞧瞧。

网友:
降低转灯电压才是王道。

网友:
据说驴肉好吃

网友:
新控制器应该是转把和闸把组合转换限速的,不用拆控制器!网上有教程!

网友:
现在都限速了吧

网友:
充电5小时,上路5分钟?

网友:
恭喜恭喜。。。。十针同学换座驾了!

网友:
新国标的就开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