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DHT11+ILI9341绘制图形温湿度计

楼主(2019-08-26):
之前用的是0.96寸的oled单色屏
U8g2库驱动刷新率很满意但屏幕太小了
这2.2寸彩色lcd拿到手后折腾了一个晚上都无法用
后来发现是Arduino UNO R3引脚电平与这个lcd不匹配
改用esp8266后一次驱动成功
由于是彩色屏所以改用Ucglib库
屏幕大了分辨率高的效果真的很好
遗憾的是刷新率不理想

接线:
VCC -> 3.3V
GND -> GND
CS -> D8
RESET -> D2
DC/RS -> D1
SDI/MOSI -> D7
SCK -> D5
LED -> 3.3V或PWM控制亮度

#include "Ucglib.h"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D6 //DHT11 data接D6引脚
#include <SPI.h>
dht11 DHT11;

Ucglib_ILI9341_18x240x320_HWSPI ucg(/*cd=*/ D1, /*cs=*/ D8, /*reset=*/ D2);

//左边仪表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76;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75;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value)
    {
      ucg.setColor(0,255,255);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ucg.setColor(0,255,255);
      ucg.drawLine(cx+(cr-70)*cos(rad),cy+(cr-7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中心小圆
  ucg.setColor(0,255,255);
  ucg.drawDisc(cx,cy,(cr-70),UCG_DRAW_ALL);

  //仪表刻度
  for(int i=0;i<=100;i+=2.5){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0 ||i==20 ||i==40 ||i==60 ||i==80 ||i==100)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刻度数值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setFont(ucg_font_ncenR14_tr);
      ucg.setPrintPos((cx-8)+(cr-30)*cos(rad),(cy+5)+(cr-30)*sin(rad));
      ucg.print(i);
    }
    else if(i==10 ||i==30 ||i==50 ||i==70 ||i==90)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0)*cos(rad),cy+(cr-1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外圆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Circle(cx,cy,cr,UCG_DRAW_ALL);
}

//右边仪表
void draw2(int value) {
  int cx = 244;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75;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angle = 150+i*4.8;
    rad = angle/180*PI;
    if(i<value)
    {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Line(cx+(cr-70)*cos(rad),cy+(cr-7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中心小圆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Disc(cx,cy,(cr-70),UCG_DRAW_ALL);

  //仪表刻度
  for(int i=0;i<=50;i+=1){
    angle = i*4.8+150;
    rad = angle/180*PI;
    if(i==0 ||i==10 ||i==20 ||i==30 ||i==40 ||i==50)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刻度数值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setFont(ucg_font_ncenR14_tr);
      ucg.setPrintPos((cx-8)+(cr-30)*cos(rad),(cy+5)+(cr-30)*sin(rad));
      ucg.print(i);
    }
    else if(i==5 ||i==15 ||i==25 ||i==35 ||i==45)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0)*cos(rad),cy+(cr-1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外圆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Circle(cx,cy,cr,UCG_DRAW_ALL);
}

void setup(void) {
  pinMode(DHT11PIN,OUTPUT);
  delay(1000);
  ucg.begin(UCG_FONT_MODE_TRANSPARENT); //字体透明模式
  ucg.setRotate90();  //屏幕旋转90度
}

void loop(void)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将湿度值赋值给hum
  ucg.clearScreen();  //清屏
  draw(hum);
  draw2(tem);
  delay(10000); //10秒刷新一次
}

网友A:
不会玩阿丢一诺…看着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玩阿丢一诺…看着很漂亮…

很简单啊 只要接线上传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include "Ucglib.h"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D6 //DHT11 data接D6引脚
#include <SPI.h>
dht11 DHT11;

Ucglib_ILI9341_18x240x320_HWSPI ucg(/*cd=*/ D1, /*cs=*/ D8, /*reset=*/ D2);

//外仪表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119;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angle = 150+i*2.4;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rad = angle/180*PI;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if(i<value)
    {
      ucg.setColor(0,255,255);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ucg.setColor(0,255,255);
      ucg.drawLine(cx+(cr-49)*cos(rad),cy+(cr-49)*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刻度
  for(int i=0;i<=100;i+=1)
  {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0 ||i==10 ||i==20 ||i==30 ||i==40 ||i==50 ||i==60 ||i==70 ||i==80 ||i==90 ||i==100)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刻度数值
      ucg.setFont(ucg_font_ncenR14_tr);
      ucg.setPrintPos((cx-8)+(cr-30)*cos(rad),(cy+5)+(cr-30)*sin(rad));
      ucg.print(i);
    }
    else if(i==5 ||i==15 ||i==25 ||i==35 ||i==45 ||i==55 ||i==65 ||i==75 ||i==85 ||i==95)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0)*cos(rad),cy+(cr-1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外圆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Circle(cx,cy,cr,UCG_DRAW_ALL);
}

//内仪表
void draw2(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70;  //圆半径r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float angle = 150+i*4.8;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 angle/180*PI;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if(i<value)
    {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Line(cx+(cr-65)*cos(rad),cy+(cr-6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内圆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Disc(cx,cy,(cr-65),UCG_DRAW_ALL);

  //仪表位刻度
  for(int i=0;i<=50;i+=1)
  {
    float v = 150+i*4.8;
    float rad = v/180*PI;
    if(i==0 ||i==10 ||i==20 ||i==30 ||i==40 ||i==50)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刻度数值
      ucg.setFont(ucg_font_ncenR14_tr);
      ucg.setPrintPos((cx-8)+(cr-30)*cos(rad),(cy+5)+(cr-30)*sin(rad));
      ucg.print(i);
    }
    else if(i==5 ||i==15 ||i==25 ||i==35 ||i==45)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10)*cos(rad),cy+(cr-10)*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else
    {
      //刻度线
      ucg.setColor(255,255,255);
      ucg.drawLine(cx+(cr-5)*cos(rad),cy+(cr-5)*sin(rad),cx+cr*cos(rad),cy+cr*sin(rad));
    }
  }
  //仪表外圆
  ucg.setColor(255,0,0);
  ucg.drawCircle(cx,cy,cr,UCG_DRAW_ALL);
}

void setup(void) {
  pinMode(DHT11PIN,OUTPUT);
  delay(1000);
  ucg.begin(UCG_FONT_MODE_TRANSPARENT); //字体透明模式
  ucg.setRotate90();  //屏幕旋转90度
}

void loop(void)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将湿度值赋值给hum
  ucg.clearScreen();  //清屏
  draw(hum);
  draw2(tem);
  delay(10000); //10秒刷新一次
}

网友B:
很好,arduino的高手.可以试用STM32的板子跑,不知是否支持.还是SPI接口的传输不够快?我是初学者不是很了解.

网友C:
新手看不懂,屏接线也搞不明白,详细介绍下,也去搞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arduino的高手.可以试用STM32的板子跑,不知是否支持.还是SPI接口的传输不够快?我是初学者不是很了解. ...

具体也不太清楚
其实esp8266核心也是32位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看不懂,屏接线也搞不明白,详细介绍下,也去搞套玩玩

1.安装Arduino IDE
2.安装DHT11库
3.安装Ucglib库
4.安装esp8266开发板
5.买一块nodemcu开发板
6.买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7.买一个ILI9341的屏幕
8.根据引脚接线
9.复制粘贴代码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A:
用c语言的语法看这个…感觉很怪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语言的语法看这个…感觉很怪异啊…

这是在ucglib示例hellowords中更改而来的

网友:
都是大佬,围观一下

网友D:
我的屏的接口是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屏的接口是并口

我有个ILI9341 2.4寸的并口屏
可以直插Arduino UNO R3
刷新率挺高的
不过驱动库没这个好用
而且屏幕可视范围和色域都比这个差

网友E:
每次更新数值都是重绘整个表盘,刷新率当然高不了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更新数值都是重绘整个表盘,刷新率当然高不了哪去

我也觉得是因为这样才刷新慢
曾经想把表盘做成位图每次刷新直接加载然后再画指针
不过ucglib这个库不支持这功能
其实有个更好的办法就系不画指针
用一个彩色圆弧画在外圆代替指针
这样每次刷新只要重画外圆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24):
怎么没有见下载附件

网友(2021-01-07):
再加个pm2.5的传感器上去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代码。好复杂。谢谢楼主分享哈。我就喜欢看看,就是不会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