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手机摇步器

楼主(2019-08-26):
买保险送的,每天走1万步,累计300天可以,次年保费5折。

也可以用4节5号电池

元件很简单,只有一个电磁铁一个8050三极管

原理应该是  底部永磁扫过电磁铁产生感应电流。导通三极管给电磁铁通电,产生磁力推动支架,实现钟摆运动。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这么简单了,电池加两个元件搞定

网友:
车载太阳花小摆件的妙用?

厉害厉害,没有不敢做的,只有不敢想的

网友A:
这个起码比念佛机放生机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
家里有2个这玩意  也是买保险送的

网友B:
手机那么重能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那么重能摇动吗?

支点基本在手机中间,摇动只需要很小的力。而且是摆动,单摆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码比念佛机放生机有存在的价值

摇够一年 可以省个几百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石英钟装饰钟摆机芯,摆动翻跟头小人等工艺品。计步软件刚出来的时候可能行,但后来至少得加上GPS等生成轨迹,估计不管用了,得放在遥控车上在地上慢慢跑。

网友:
都是壕,有钱去买健康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石英钟装饰钟摆机芯,摆动翻跟头小人等工艺品。计步软件刚出来的时候可能行,但后来至少得加上GP ...

安卓不知道,苹果自带的运动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卓不知道,苹果自带的运动 可以正常使用。

苹果这么落后?我的华为荣耀6X千元机摇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这么落后?我的华为荣耀6X千元机摇了没反应

比如说  在跑步机上运动就不算运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  在跑步机上运动就不算运动了吗?

没试过,我在室内没GPS新的时候,从房间到厕所一来一回看了步数没变化。

网友:
满足虚荣心的产物,没啥意思

网友(2019-12-29):
也有个摇步器,现在就是摇摆无力,没有刚买来时摇的幅度大,不知什么原因,如果是线圈断了,应该就不会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