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开拓顶点钓鱼灯

楼主(2019-08-26):
一个开拓顶点钓鱼灯,用了没几次,开关那个按钮就失灵了
一开始多按几次还可以,现在彻底不行了,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功能,灯直接点不亮了

口径,我是头一次见到这般大的手提灯

立起来的高度

下面开始拆,灯体和把手都是铝合金的,开关作为一个模组镶嵌在把手上
用刀尖挑开开关模组

里面有一小块线路板,连接有4根导线
这还不错,3个开关都有各自的走线,最讨厌是那种两线检测电阻的开关了

螺丝刀拆下线路板

里面是3个微动开关,,其中最左边那个就是坏的
仔细看可以看出它的键帽要比其它两个下沉了一点
按人家的话说就是按瘪了

这种微动开关要较平时常用的微动开关小一号
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找到一个类似的
比一比发现大小,脚距都合适,唯独比原来的稍微矮了那么一点

拆下旧的,和新的比比,除了矮一点其余无差别

稍微清理一下焊盘

换上新开关

试一试,正常点亮,开关功能正常,现在是蓝光模式
组装回去,维修完毕,晚上又可以继续钓鱼去了

完~~

网友:
哈哈,恭喜修复,瘪犊子了

网友:
矮了点的话,可以在开关下面垫个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