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未用先拆飞利浦SPA311多媒体2.0音箱,数字功放能出声容易,出好声音难。

楼主(2019-08-26):
未用先拆飞利浦SPA311多媒体2.0音箱,数字功放能出声容易,出好声音难。

感觉和某宝2.48元的D类数字功放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
我也有一个,喇叭吹了,某宝上没找到相同喇叭

网友A:
看电路板 比9.9包邮的 没强到哪啊

网友:
数字功放的确听不了

网友:
说个笑话,*朝的飞利浦

网友B:
好像是一个两头三头等剃须刀的品牌,一般找其他厂家生产,然后贴个品牌,只要能凑合出声就不错了。

网友C:
廉价音箱用数字功放反而算是提升音质。因为对电源的功率要求低很多,很容易推动,控制成本的条件下,同成本比传统功放电路更容易出好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廉价音箱用数字功放反而算是提升音质。因为对电源的功率要求低很多,很容易推动,控制成本的条件下,同成本 ...

对的,性价比之选

网友:
貌似没什么用的玩具音箱。

网友:
我也用了类似这种的音箱当电脑音箱,以后我打算换一台带音箱的显示器这样桌面比较简洁。

网友:
这音箱也只是能出声就可以了,不能要对它要求太多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usb小音箱,2.0的,每个后边都带无源的谐振膜的那种,功放输出被我加上了几个小瓷片电容滤波,里边刺耳的那种高频声音小了很多。

网友:
D类功放不一定是纯数字功放,只能说放大器的工作点不同,数字功放有数模转换电路,脉宽调制电路,取样电路,非常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 比9.9包邮的 没强到哪啊

真就9.9包邮的一个档次的。

网友:
这种音箱你还想出好声?而且这功放是d类,不是数字功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一个两头三头等剃须刀的品牌,一般找其他厂家生产,然后贴个品牌,只要能凑合出声就不错了。 ...

其实飞利浦生产很多东西的,你这说法就像说sony只会生产随身听一样,只是现在跟sony一样在国内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飞利浦生产很多东西的,你这说法就像说sony只会生产随身听一样,只是现在跟sony一样在国内没落了 ...

零几年的时候,索尼随身听和游戏机火过一阵子,后来只剩全画幅感光片,给索尼微单和佳能尼康等用。

网友:
现在飞利浦越来越完蛋,正品好多东西都做的都挺山寨的,led灯、音箱、行车记录仪等等,估计是找的代工厂太差劲,数码产品现在的小米都比它强百倍,灯具现在做的也不怎么地,目前都用国产三雄极光牌子了

网友:
用这种玩意儿来推断出数字功放不好听?

网友:
这喇叭,这箱体,用啥功放也出不来好声。。。
数字功放表示,不背这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