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小路灯 脚灯

楼主(2019-08-26):
太阳能小路灯  脚灯 不知是不是这种称呼,应该是装在露天台阶或路基边的。
拆解!
三棱柱样结构

全不锈钢外壳,一面是灯,一面是太阳能面

遮挡太阳能面,灯亮。在台灯下的还是很灵敏的。

贴在墙边

开拆!背面有2个挂孔

去掉不锈钢背板

再揭掉朔料背板。一枚7号镍氢电池,一个按键开关,一片电路板

附手绘的草图,四脚的原件,3极管样,有5252F  1813字样。B2是镍氢电池,B1是太阳能,灯光下能达到1.5V

谢谢观!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啊,看着很漂亮,比几块钱包邮的那种太阳能庭院灯好看多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颜值不错,应该是专用芯片

网友B:
亮度能比萤火虫好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能比萤火虫好一丢丢

萤火虫不是啥季节都有的。

网友C:
不错了,不锈钢面板的很高级,芯片应该是专用的,上面的蓝色是个升压电感,1.2V镍氢必须升压才能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不锈钢面板的很高级,芯片应该是专用的,上面的蓝色是个升压电感,1.2V镍氢必须升压才能点亮LED。 ...

是的,电感和那个四脚的芯片组成升压电路,点亮2个草帽管,电池0.9V不到就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啊,看着很漂亮,比几块钱包邮的那种太阳能庭院灯好看多了,多少钱买的? ...

别人送的!

网友:
找到了,18.8元一个,看着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