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ST-16示波有几种?上海21厂的

楼主(2019-08-26):
       最近收了一款示波器,ST-16,上海21厂的,是电子管与晶体管合成的那种,框架、侧板全是铝制的,除面板是月光白色外,通体工业灰色,并带有亮色暗纹,非常赏心悦目,(绝不是侧板是灰的,框架是黑的、白的、淡黄的那种)。内有高压整流电子管,4个电子管分布在显示管后部的周围,奇怪的是上边左侧为6N3,右侧是6N11,下部左右为6N6。
       几年前也有一个上海21厂的ST-16,和现在这个外形、材料、颜色一模一样,由于电容漏液把电路腐蚀的一塌糊涂,实在无法修理,就拆了用外壳装了一个点焊机,其内部和现在的ST-16一样,(我把板子对比过),但有2个6N11和2个6N6。。。还看到网上说上海21厂ST-16有4个6N11电子管的,这是怎么回事?
       上海21厂有这么乱吗?盼大师们解惑。

楼主:
正在使用的ST-16

楼主:
拆掉的ST-16

网友:
看起来比普通学生示波器精致

网友:
不同期的万用表还有差异的三极管呢。管子通用就行。不过不配对也是不爽。

楼主:
6N11与6N3不通用,改电路才行,看焊点都有红漆,没有动过。可能原厂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我也有一台ST16,是4个6N11.这个示波器外壳漆水叫锤纹漆,st16在上世纪7,8十年代是标准的制式货!在当时只有国营中大型企业才有配备,个人就别想了,别看它小,内部做工设计非常漂亮,和军工有的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ST16,是4个6N11.这个示波器外壳漆水叫锤纹漆,st16在上世纪7,8十年代是标准的制式货!在当时只 ...

锤纹漆,还真形象。ST16做工真是没的说,很佩服当时产品制造安装工艺。图片上有波形的是78年的产品,40多年了还能稳定使用,令人敬佩。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