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YAMAHA雅马哈再出杰作 CRW4260t-NB 雅马哈4260 F1 CDR100/102发烧CD刻录机拆解

楼主(2019-08-26):
雅马哈4260  CD刻录机,yamaha刻录机的排名,yamaha cdr100、102>200 400>4260>yamaha从4260开始减配机芯,从4416开始减配光头。此机是雅马哈少有的几个原生SCSI接口的机型,此型号往后的几乎都是用第三方芯片转接的,雅马哈好声的机器真的不多,此型号原装外置型可以算得上雅马哈的高端机,F1是把油门踩尽也只能看到尾灯的机型

话不多说先看看4260面貌

再看看网红刻录机F1如何

雅马哈开山之作 CDR100/102 ,可惜这台机忘记拍光头物镜,确实要比后面的200 400大多了。

谢谢各位观看欣赏,现代的刻录机永远比不了。以前的设计者厂家都是良心之作

网友:
雅马哈光驱,没用过。用过NEC。

网友:
芯片斜放,雅马哈这操作太骚了

网友A:
收藏级的刻录机

网友(2019-11-18):
现在什么都精简,和以前的没法比

网友(2020-02-08):
雅马哈早期原产刻录机做工不惜用料,做工一流,TEAC耐操无人可比,没有音乐味道,像一杯白开水。雅马哈声场宽,声音密度大,动态凌厉豪迈爽朗,低频下潜很深,弹性收放自如,有一种霸气十足的味道,飞利浦属于音色温暖、平衡、模拟韵味及其极浓。浦科特刻录机一向声音中规中矩,你可以认为这是褒义,也可以认为是贬义。说好听了就是声音平衡,不好听就是没激情。个人认为比较富有音乐味耐听,最适合人声弦乐和人声重放,但是表现大动态爆棚场面稍逊一筹。索尼CDU系列声音音色偏冷,但听起来很舒服,而且CDU系列硬件品质都是一流的代表了索尼的巅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级的刻录机

TEAC耐操无人可比,没有音乐味道,像一杯白开水。雅马哈声场宽,声音密度大,动态凌厉豪迈爽朗,低频下潜很深,弹性收放自如,有一种霸气十足的味道,飞利浦属于音色温暖、平衡、模拟韵味及其极浓。浦科特刻录机一向声音中规中矩,你可以认为这是褒义,也可以认为是贬义。说好听了就是声音平衡,不好听就是没激情。个人认为比较富有音乐味耐听,最适合人声弦乐和人声重放,但是表现大动态爆棚场面稍逊一筹。索尼CDU系列声音音色偏冷,但听起来很舒服,而且CDU系列硬件品质都是一流的代表了索尼的巅峰

网友:
在我看来就是堆料,但是按现在的套路用最少材料最大利益化,可想原产商都肯定是性能至上,所以才会这么堆。

网友:
东西怎么样不知道,这照片拍的和处理的骚

网友(2020-04-04):
数据流而已,真是玄学。。。

网友:
光驱好,不如照片照得好!

网友:
相机不错,边角清晰度那么高

网友(2023-06-08):
做工和用料很棒

网友:
做工没得说,可惜昨日黄花了

网友:
做工赞,现在的无法看.

网友(2023-08-03):
早期的日系电子产品,很能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