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的7135数字表头

楼主(2019-08-26):
前几天打样PCB板,留了好大的空白,做了这么个东西
ICL7135核心的4位半表头
表头做了不少,唯独没玩过ICL7135这个经典,补课

上下分体设计,上层显示,下层控制,中间插针连接
小数点可调

下层主控板

积分电容用的WIMA MKP10 基准电压参考设计是REF192,
调试期间用的LM385-2.5,设计2种基准脚位,方便更换
负电压设计2组,既可以使用时钟发生器产生负压,也可以用ICL7660
也可以两者并联使用

有分压电阻位置,可以板上调节分压比,也可以直接当2V表头用
输入端预留TVS位置,加强保护

背面,CD4069做振荡器提供125KHz时钟,同时产生负压

抓来一个AD584玩一玩

2.5V

5V

10V

ICL7135也是古老的器件了,不过胜在简单可靠,做了玩玩不错
板子还有几块,谁想要PM我,免费送了

完~~

网友:
谢谢分享,板子做得很漂亮,7135芯片也有几片,懒得折腾了

网友:
7135也是一代经典,很适合DIY,可以驱动多种显示,可以自动档,很有一玩

网友:
不错,玩的出色,还挺准的

网友:
哈哈,看你这电路还有单片机呢,没做完吧,其实我想要,因为我的是洞洞板做的,不过你的太复杂也不适合我

网友A:
问你个问题,你试验过扩展7135到5位吗,我试了一下,似乎不成功啊,不知是否和芯片版本有关,看你的牌子和我的一样,恐怕也不行

网友:
可以开发万用表了

网友:
这个表头也太复杂了啊,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个问题,你试验过扩展7135到5位吗,我试了一下,似乎不成功啊,不知是否和芯片版本有关,看你的牌子和 ...

没有,7135本身就是为4位半设计的,最小分辨率100uV
即便扩展到5位去,最小分辨率变成10uV,但是自身噪声就有15uV
最后一位的读数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7135本身就是为4位半设计的,最小分辨率100uV
即便扩展到5位去,最小分辨率变成10uV,但是自身噪声 ...

有些噪声低,好像是几个微伏,意义倒是不大,主要是好玩

网友B:
板子能送我一两套吗,我用洞洞板做的,不太好用。另外你那个积分电容建议你用那种红色的CBB21的,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
手上有一片拆机的,也是一直没空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能送我一两套吗,我用洞洞板做的,不太好用。另外你那个积分电容建议你用那种红色的CBB21的,耐压越高 ...

可以啊,留下地址给我

网友:
408试采集控制吧,如果这样我也想搞块玩玩,